ADC中值平均滤波得到的值不正确。

楼主(2024-12-16):
代码采用ADC中断式, ,ADC值抖动的更厉害了,请高手帮忙检查一下代码是否有问题。谢谢大家。

#define        N        12        //取中值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WORD ADCx,ADCbg,bandgap,ADCx10filter,ADCx11filter;
WORD VoltageBuf[N],CurrentBuf[N];

// 初始化ADC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3;// (1 << ADC_CHANNEL); // 设置P1.0,P1.1为ADC输入
    ADC_RES = 0;ADC_RESL = 0; // 清除ADC结果寄存器
                CLK_DIV = 0x20;
    ADC_CONTR = 0x88|0x01;//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CHANNEL; // 使能ADC,设置速度为最快
    Delay20ms(); // 等待ADC稳定
    EADC = 1;
}

//中值滤波法(去掉最大,最小值,取平均值)
void filter(char channel)
{
                char i,j,count;
                int crtemp,votemp,sum=0;
                if(channel==0){
                                for(j=0;j<(N-1);j++)
                                        {
                                                for(i=0;i<(N-j);i++)
                                                {
                                                                 if(CurrentBuf[i]>CurrentBuf[i+1])
                                                                        {
                                                                                crtemp = CurrentBuf[i];
                                                                                CurrentBuf[i]= CurrentBuf[i+1];
                                                                                CurrentBuf[i+1]= crtemp;
                                                                        }
                                                }
                                        }
                        for(count =1;count<N-1;count++)        sum += CurrentBuf[count];
                        ADCx10filter=sum/(N-2);
                }

                        if(channel==1){
                                for(j=0;j<(N-1);j++)
                                        {
                                                for(i=0;i<(N-j);i++)
                                                {
                                                                 if(VoltageBuf[i]>VoltageBuf[i+1])
                                                                        {
                                                                                votemp = VoltageBuf[i];
                                                                                VoltageBuf[i] = VoltageBuf[i+1];
                                                                                VoltageBuf[i+1] = votemp;
                                                                        }
                                                }
                                        }
                        for(count =1;count<N-1;count++)        sum += VoltageBuf[count];
                        ADCx11filter=sum/(N-2);
                        }

}

//ADC中断函数
void adc_isr()interrupt 5 using 1
{
        static char vo=0,cr=0,ch=0;
        //        ADC_CONTR &= !0x10; //CLOSE ADC ADC_FLAG复位
                ADC_CONTR &= ~ADC_FLAG;
                if(ch==0)
                        {
                                CurrentBuf[cr] = (ADC_RES*256+ADC_RESL);
                                cr++;
                                if(cr==N){
                                        cr=0;
                                        filter(0);
                                }
                        }
                if(ch==1)
                {
                                VoltageBuf[vo] = (ADC_RES*256+ADC_RESL);
                                vo++;
                                if(vo==N){
                                        vo=0;
                                        filter(1);
                                }
                }

                ch++;
                if(ch>1)ch=0;
                ADC_CONTR = 0x88|ch;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0x02 | ADC_START;
}

网友A:
我简单看下你好像用的是均值滤波,直接排序后取中值是不是容易许多?
void array_sort(uint32_t* arr, uint8_t len) {
        uint8_t i, j, k;
        uint32_t temp = 0;
        for (i = 0; i < len - 1; i++) {
                k = i;
                for (j = i + 1; j < len; j++) {
                        if (arr[k] > arr[j]) {
                                k = j;
                        }
                }
                if (k != i) {
                        temp = arr[k];
                        arr[k] = arr[i];
                        arr[i] = temp;
                }
        }
}
假设调用函数是是buf[11],那么使用函数array_sort(&buf,11); 之后buf[5]就是中值

网友B:
这代码出现ADC值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采用了什么滤波方式,而是不合理的使用ADC中断及中断函数代码。ADC中断函数不断在两个通道之间切换。看代码应该是使用的STC系列1T单片机,由于ADC转换速度非常快,那么ADC中断周期必然很短。如此快速切换通道,ADC模块内滤波电容来不及充放电,造成取样不准。获取的ADC结果更新速度又远大于数据处理速度(滤波函数运行一次的过程中ADC中断可能已运行多次)。最终的结果必然不稳定。需要设置一个标志,在数据处理完成后才允许执行下一次ADC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看下你好像用的是均值滤波,直接排序后取中值是不是容易许多?
void array_sort(uint32_t* arr, uin ...

用了过滤器后抖动的更厉害了。调低了ADC的采样速度才有改善。谢谢大家回顾。

网友C:
可能是因为中断服务例程中的处理时间过长,导致ADC采样不连续或者错过了一些样本。可以尝试减少中断服务例程中的处理时间,只存储ADC值,然后在主循环中进行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