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朋友见过这种24引脚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4-12-16):
实物描述的电路?第4脚为ADC转换按键识别,13和14脚程序烧录口
有资料的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图确认单片机, 有难度哦, 第3脚GND, 第5脚VCC的单片机似乎没见过.

网友B:
可能是AT89C51 或 AT89S5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AT89C51 或 AT89S52

绝对不会是AT89C51/AT89S52,  这两种单片机是40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