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不换变压器调整输出问题

楼主:
这个电源输出是22V0.6A左右,有没有不换变压器把输出调整到1A的办法

网友A(2024-12-18):
你先看下变压器的线圈支持输出1A不

网友A:
看变压器的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电源输出端没有电压反馈电路也就是不能稳压,只适用于相对固定的负载。当负载电流增大后输出电压会随之下降。如果高频变压器设计有一定量的冗余可以增大负载电流试试。只要驱动芯片和高频变压器表面不超过80度就可以。

网友C: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变压器参数是够的,改了取样电阻参数能输出1A,但是实验时候变压器明显发热严重,考虑余量还是换了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