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64A单片机被锁了,如何解决

楼主:
公司有项目必须要用以前的ATMEGA64A板子来开发。
但是往里面烧录程序,一直提示无法擦除,后来强制擦除后,又提示进入不了编程模式,我一直以为是我线路有问题,或者烧录器有问题。
知道我在一个新买的ATMEGA64A开发板上烧录正常后,我就意识到不对,读取了熔丝位,加密位后才发现LB2 = 0;LB1 = 0.禁止进一步对FLASH和EEPROM编程和验证。
这个要如何解除。
我擦除程序之后,一直提示进入不了编程模式。

网友A(2024-12-17):
在芯片上挂上8M的晶振

网友B:
用编程器再写一次熔丝解锁

网友C:
没用惯AVR确实很容易掉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上挂上8M的晶振

有源8M晶振挂上后,使用isp下载程序无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再写一次熔丝解锁

解不了,一直提示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网友E:
用一块带晶振的能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板子,将晶振的输出引脚连接AVR单片机晶振输入引脚,给带晶振的正常板子上电,然后用avr编程器连接被锁死的板子,就可以正常修改熔丝位了。

网友F:
把提供时钟打勾

提供时钟

提供时钟

网友G:
取消勾选: 禁止进一步对FLASH和EEPROM编程和验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取消勾选: 禁止进一步对FLASH和EEPROM编程和验证

不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一块带晶振的能正常运行的单片机板子,将晶振的输出引脚连接AVR单片机晶振输入引脚,给带晶振的正常板子 ...

我去找个51的单片机试试。

网友H:
用AVR单片机熔丝位修复器, 可快速解锁

网友I:
换个芯片,这个保存号,以后买个专业的高电压编程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