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ED灯缓起缓灭的问题

楼主(2024-12-17):
我想做一个非隔离电路,输出36V300mA的非隔离电源,但要求是在合上开关的时候,LED要慢慢的亮起来,关掉开关的时候,LED要慢慢的灭下来.这种电路如何实现呢,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

网友A:
大电容蓄电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增大C1 可以让渐亮/减暗过程变长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增大C1 可以让渐亮/减暗过程变长

这个要是VCC没电了,还能实现渐灭效果吗?

网友D:
如果不用单片机,那就是普通的电子技术了,
模拟法,最简单的就是RCD (C跟D並联,D就是那LED),
开关法,就是让佔空比渐渐的增加或减小,但开关肯定得靠三极管来当。

网友D:
这是RCD法,最简单,
那个Ⓥ是伏特计,是测量指示用器,跟电路功能无关。

网友E:
一个法拉电容即可,0.33F的,1RMB左右,串入一个4148,再串一个1K的电阻,并入0.33F电容和LED。

网友E: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加一2极管和一个法拉电容5V0.33F。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电路,增大C1 可以让渐亮/减暗过程变长

试验过这个电路,行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原电路的基础上,加一2极管和一个法拉电容5V0.33F。
你试试~~

不行的.

楼主:
这个电路,在实际调试中,试过多个版本,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渐亮很容易实现,但渐灭效果就非常不理想.感谢网友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在实际调试中,试过多个版本,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渐亮很容易实现,但渐灭效果就非常不理想.感谢网 ...

你用什么电容?    我们说的是电解电容,圆柱形那种,不是你那些0603  0805 封装的贴片电容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在实际调试中,试过多个版本,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渐亮很容易实现,但渐灭效果就非常不理想.感谢网 ...

1000uf电解电容 5.1k+LED灯, 断电以后, 可以亮一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uf电解电容 5.1k+LED灯, 断电以后, 可以亮一段时间的.

电容不可能无限加大,比如只能用一个100UF-470UF之间,因为空间也有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是VCC没电了,还能实现渐灭效果吗?

这个好解决,将开关接在VCC与R1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