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信实验及双机通信实验 LCD显示乱码

楼主(2024-12-1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独立按键连接引脚,这里假设连接到P3^2,可根据实际调整
sbit key = P3^2;

// LCD1602控制引脚定义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 要发送给PC机的8个数据
uchar data_to_send[8] =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0x36, 0x37, 0x38};
// 用于缓存接收自PC机的数据
uchar received_data[16];
// 记录接收数据的个数
uchar received_count = 0;

// 软件延时函数,用于产生一定时间的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 向LCD1602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md) {
    RS = 0;
    RW = 0;
    P0 = cmd;
    E = 1;
    _nop_();
    E = 0;
    delay(5);
}

// 向LCD1602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RS = 1;
    RW = 0;
    P0 = dat;
    E = 1;
    _nop_();
    E = 0;
    delay(5);
}

// 初始化LCD1602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Cmd(0x38);  //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_WriteCmd(0x0C);  // 显示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Cmd(0x06);  //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_WriteCmd(0x01);  // 清屏
    delay(5);
}

// 在LCD1602上显示给定缓冲区中的数据
void LCD_Display(uchar dat_buf[], 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LCD_WriteData(dat_buf[i]);
    }
}

// 初始化串口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 设置串口工作模式1,8位数据,1位停止位
    TMOD = 0x20;  //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自动重装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bps,晶振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ES = 1;       //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使能总中断
}

// 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UART_Send(uchar dat) {
    SBUF = dat;   // 发送数据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 清除发送标志
}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用于接收数据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 清除接收标志
        received_data[received_count++] = SBUF;  // 接收数据到缓存数组
        if (received_count >= 16) {
            received_count = 0;  // 防止缓存溢出,重置计数
        }
    }
}

void main() {
    uchar i;

    UART_Init();  //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 初始化LCD1602

    while (1) {
        if (key == 0)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for (i = 0; i < 8; i++) {
                UART_Send(data_to_send[i]);  // 循环发送8个数据给PC机
            }
            while (key == 0);  // 等待按键释放
        }

        if (received_count > 0) {  // 如果有接收到的数据
            LCD_WriteCmd(0x80);  // 设置LCD显示位置为第一行
            LCD_Display(received_data, received_count);  // 在LCD上显示接收的数据
            received_count = 0;  // 清空接收缓存计数,准备下次接收
        }
    }
}

网友A:
有1602显示了为什么还要虚拟终端

楼主:
这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