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电子技术基本概念 的感悟

楼主:
#
电路电路,有了电,电器才能走路。
电源,有换能器与贮能器两种,经典理论中的电源,是换能器,
然后才是电压源跟电流源的区别,电压源、电流源,是物种,恒压源、恒流源,则是能力,
负载压降在电源上的表现,就是端电压,恒压源恒的就是端电压,恒流源恒的,是负载里头的电流,
电压源的电流及电流源的电动势,是随负载而变的参数,这参数不单可大可小,还可以改变方向,对贮能型电源而言,改变方向的操作,效果就是充电,
稳压啊恒流啊甚么的,应该称之为〖电力调控器〗才对,电力调控器,论其功能,是修饰器与适配器,论身份定位,其实就是把电源和负载连接起来的一根导线。

网友A(2025-04-15):
很好的学习资料,另辟蹊径说电

网友B:
这才是PN结位点的完整资讯,一图尽录,
这样的图,竟然搜不到,而且,定义纷乱,
正偏区的四个点,其实都是Vғ,不过,矽PN结的0.7V似乎是建基于BJT饱和时的发射结压降Vbe,
你把Vᴛʜ或Vғᴋ标注成Vғ可以,但0.7V就不对,一般的矽二极管,Vᴛʜ是0.4⁺V,而0.7V是属于线性区的,个别VDmax可达0.9⁺V,而快恢复二极管的Vᴅ较大,超过1V,
Vʀᴍ是PN结保持反向阻断状态的极限,亦就是整流二极管及有源器件的耐压,超过Vʀᴍ的都可算是Vʙʀ,把Vʀᴍ或VZmin标注成Vʙʀ的也有,Vz就是稳压管工作区的惯常名称,
注意,有源器件的漂移电流,属于反向饱和电流,运行场景是低于Vʀᴍ的区域中,漂移电流可跟Iғ一样大,稳压管的 Iz 不行,稳压管功耗耐量正反向相等,跟电阻一样,假设Vz是Vᴅ的一百倍,则Iz最大只许达Iᴅ的1%。

网友B(2025-03-04):
引用 网友B:
不论是电气连系还是场效应,反偏结的疏通,都是势垒型有源器导电的关键,
曾几何时,我还真的以为那个集 ...

肖克莱二极管,可视之为添加了P外延层的N型DIAC,
两者的启动机制,都是利用集电结的击穿给出「Ib」,但稳态维持的机制不一样,
随着肖克莱二极管的开通,P外延层替代集电结提供「Ib」,DIAC没有外延层,集电结击穿状态的维持,建基于BVceo跟 Ic 的关系,
所以,整个肖克莱二极管的通态压降可低比一个PN结还小,DIAC则永远做不到,倘若没有〖漂移〗机制,BJT,IGBT与可控硅这些有源器件就不复存在。

网友B:
三极管的增益,有三层,
第一层,是〖耐压/输入冲程〗,冲程的上止点就是运力(电流)的极限,
第二层,是〖hoe/rbe〗,hoe其实就是集电极的输出阻抗,也反映恒流的能力,rbe是发射结正偏时的动态电阻,
第三层,是直流电流放大倍数β,这通常是三层中最低的,有些管子的β值连10都不到,hfe是交流电流放大率〖ΔIc/ΔIb〗,hfe有定不代表β处处相同,就如图右所示。

网友B(2025-02-02):
BJT的基区为何需要这么薄,大家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要确保集电结身处发射结的 射程范围,
但是,基区乃集射二结的公共区域,太薄了,两结靠近得过份,就有穿通的风险,MOSFET则永远不会有此问题,
MOSFET的结构,实际上跟BJT相若,MOSFET的沟道,实际上就是BJT的基区所在,此沟道透过场效应建立,无需依赖射极,那就不受〖扩散长度〗的制肘。

网友B:
科书与那些能在新华书店或图书馆读到的课外书,对于BJT的解说,都仅止于
Ie 只有少量从基极流走,绝大部份进入基区耗尽层被电场「加速」,拉扯进入集电极成为 Ic 这样,
这样的过境方式就是漂移,在电子技术中混搭半导体物理,本来没甚不妥,但问题在于,跟二极管单向电导性的阐释缺乏圆满的过渡。

网友B:
主流对二极管的诠释,往往让人们在学习BJT原理时卡壳,而关于BJT原理的科普,似乎没有一个真的到位,
载流子的漂移,是 BJT、SCR及肖克莱二极管 的原理所在,漂移这行为,机器或水利系统其实不能准确地阐述,所以,那些广受好评的科普,于我仍不甚满意,
直至某天,中国科学院 谢孟贤 教授的博客被搜索引擎搜获,院士,可是大神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著书立说,吃瓜群众难以理解正常不过,但我发觉,谢老师的文章竟然出奇的好懂,扩散长度,就是漂移能否成功的关键!!
虽然一切就此豁然开朗,但是,载流子这东西毕竟是抽像之物,如何透过日常生活事例来描述,却总是找不到合适例子,直到有天见到这货,它喷出的水是直接用来喝,不是给你漱口洗脸的,咀巴没触到水柱,就喝不到,凑得太近了就会呛着或被喷个满脸,水柱刚好抵着牙齿或舌尖,就是最适距离,扩散长度跟漂移的关系相类于此,集电结刚好处于发射结的「射程」范围,Ie就能「射」进集电结,穿越物理结面变身为 Ic 。

网友B:
右边这货,其实就是 肖克莱二极管 的原理性结构示意图及正向转折后的实际情况,
如果集电结的掺杂足够重,这只肖克莱二极管就会变成 高压硅堆,金属如果作为芯片的引线,就必须欧姆接触,半导体之间究竟能否实现欧姆接触我不晓得,但让反向阻断能力全失是可以的,不过,掺杂还是不要重得搞出个隧道效应来为妙!
亮绿色的那根线,代表的是 PN结的物理结面,可以见到,这PN结已非原理层级,而是有实际结构的范儿,结面区是轻掺杂,端子区则是重掺杂,为甚么要这样玩呢,因为,在足以成结的前提条件下,掺杂愈轻,耐压愈高,但实体电阻也愈大,耗尽层的胀幅也愈大,为免穿通的发生,端子得距离结区足够远,PN结才能安全地施展二极管的效能,重掺杂的外延层只能减小端子段的电阻,但真能增加端子跟结区的等效距离吗?!
那根绿线代表的,其实不仅止于物理结面,而可以是 本征层或量子阱,光伏电池及发光二极管就需要 量子阱与复合中心,给载流子提供 集中的复合或拆分之处,並且规划吸收或发放的额定光谱; 而作为射频开关或调制用的二极体,或超高耐压BJT的集电结,则此绿线就是本征层 (I区),这样的结构就是 PIN二极管,此 I 层並非作为隧穿层 而是提高PN结反向耐压的助力,所以不能太薄。

网友B:
光伏及击穿,都可视之为 复合的逆过程,
但是,复合 跟光伏与击穿, 不光是进程的方向相反,背景状态也不一样,
复合的工况,是正偏,光伏是零偏,击穿则是反偏,光伏的能源是外来的,击穿消耗的是电路里头的能量,
漂移的载流子是 客席载流子,须借外延层才能引入,客席载流子 不受反偏PN结的空乏区阻碍,能漂不能漂,只取决于反偏PN结是否处于外延层的「射程」范围,
而穿通的成因,则是因空乏区的过度扩张,致使跟 端子、外延层或其他空乏区 碰触,当耗尽层融通,耐压 (反向阻断能力) 即告彻底丧失,空乏区的扩张是需要力气的,所以,穿通只能在尚未击穿的状态下才允许发生。

网友B:
同样是击穿,PN结跟绝缘体有着质的差异,
绝缘体的击穿,就像用铁榔头敲碎玻璃那样,是化学键的断裂,一旦击穿就无可救药,轻则皲裂或焦煳,重者会散架或焚烧,
PN结的击穿,观感上近似于复合的逆过程,跟绝缘体不同,载流子不是结构性束缚,当PN结反偏足够高时可以「滑脱」,如果限流,PN结就像普通电阻那样不会损坏,
隧穿效应跟隧道效应也是不一样,隧道效应建基于PN结正偏时的能级关系,隧穿效应则有绝缘隧穿及深反偏隧穿两种,当绝缘物只有单原子厚度时,成键电子可被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就地替换,而在深反偏的PN结中,N导带跟P价带已呈「对接」之貌,N材电子就迳向P区价带跑,P材空穴也直接往N区导带奔,两家都省得「上窜下跳」了。

网友B:
它是甚么?!
它是个在集电极端子敷设了P外延层的NPN型BJT,
P外延层的作用,是 Ib 的取代与接续,没有那P,「Ib」就无法从Vcc进来,不过即使如此,P外延层的空穴至少能在集电区块营造 电导调制效应,使BJT的通态电阻大大减小 (虽然对势垒造成的饱和压降无效),
通过集电结的,就是来自两个发射极的漂移电流,如果不从G端输入 Ib,你可以在Vcc上叠加凸波,这样,集电结就会像稳压管那样击穿,电子空穴背道而驰,两个发射结同时得到 Ib,这就是 肖克莱二极管 的原理,这电压,不叫击穿,而是称之为 转折(Uʙᴏ)。

网友B:
BC547,是货真价实的BJT,但在此电路中应该以「DIAC」视之,
当稳压管作稳压或基准之用时,是以击穿的模式运行的,击穿时,电子空穴对就像碳酸饮料开瓶瞬间的泡泡那样,从空乏区冒出,然后背道而驰,
串联电阻的作用是限制进入稳压管里头 (而非负载) 的电流,空穴,是NPN型BJT开阖的关键载流子,DIAC开通的钥匙,就是「稳压管」电流中的空穴。
BC547是BJT,从基极输入讯号才是BJT的正规用法,讯号所搭载的空穴,是从基极端子直接往基区里灌,不经过集电结,由于集电结没击穿,功率源(Vcc)自然也就无法把空穴捅进发射结去,所以,Vcc的变化对 Ic 影响甚微,
但无论DIAC抑或BJT,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 Ie,当Ie步进基区,它的身份就变成集电结的 漂移电流,这就是跟 稳压管(击穿)电流 在成份上的区别,亦是 漂移跟击穿 在行为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B:
不论是电气连系还是场效应,反偏结的疏通,都是势垒型有源器导电的关键,
曾几何时,我还真的以为那个集电结的状态是击穿的,可不对啊,集电结一旦击穿了就不再受基极控制,那还怎样放大呢,
后来才知道,势垒型有源器件真的是有击穿这用法的,DIAC就是,如果把射极开路,只用集电结,那就等同于稳压管的用法了,
但在BJT中,集电结的状态却像可调电阻那样可随意控制 (跟基极电流成比例),基极电路一断,管子就完全不开通了,这意味着,BJT集电结的传导方式跟DIAC绝不一样。

网友B:
增益型有源器件,最简单的自然是三极管,
除外先前讲过的 jFET,其他都是势垒型的,基本结构中的核心部份,就像乒乓球拍那样,
板子就是基区 (连引脚),两面的胶贴就相当于集电结与发射结,BJT如是,MOSFET其实也差不离,分别在于基区跟引脚的连线方式,而连线方式的分别,注定了驱动手段不会一样,
而让我感到饶有兴味的,就是MOSFET的那个「沟道」,同具「沟道」之名,但它跟 jFET 中的不是一个概念,MOSFET的沟道並非与生俱来,而且是跨接于两个物理结面的,那就跟天体物理学的「虫洞」有点像,
关键是,MOSFET当沟道生成时,漏源压降可低至比BJT的饱和压降还小,换言之,两个PN结的势垒都被沟道「破坏」了,BJT的饱和压降也是比PN结的正向压降更小的,我怀疑就是这「沟道」干的好事,这「沟道」的成份就是 Ie 。

网友C(2025-01-03):
有一种文字流过大脑,但毫无知识流过的感觉。太高深了,是真不懂,我愿称之为文字泥石流。

网友B:
单结型有源器件,功率只取道于一区 (肖特基结就只有晶片区可选),
其他有源器件的组份,至少两结,而且,用法必然是PN结的正规载流模式,
PN结,构造及原理贼简单,但它的运作机制与结区制作工艺却没那么简单,在用度上,二极管摊上的只是PN结的单向电导性,
不幸的,人类的思维定势就卡在二极管的单向电导性上 (这跟学术界与业界的不亲民操作不无关系),在多结型有源器件中跟功率打交道的,正正就是〖势垒〗,
别忘了,世上第一只晶体管,可是肖特基版的BJT啊,如果PN结铁定不能反向导电,那么,世上的半导体有源器件 也许就只有 jFET 独挑大樑,半导体功率电子学及电力电子技术就不会那么好发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源,无源,源,是甚么来着?!
根据当前所悟,意思有三,权且称之 三是否。
①是否产生新信息:

有源,无源没那么复杂,完全是翻译的问题。

理解为主动和被动就可以了。发电机是主动元件,电灯是被动元件。

网友B:
先前提到过,PN结的膝点是有源区,但二极管不归属于有源器件,它不专属于电子技术领域,
隧道二极管与耿氏二极管,它的负阻伏安特性可直接从直流电源变生出波形来,所以勉强算是有源器件,
但是,真正的有源器件必须有增益,甚至可控,有源器件最简单的,一个PN结就搞定,UJT及jFET 就是这样,电流的位置和方向,是跟物理结面擦身而过,
PN结跟二极管,是 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端子必须距离结区足够远,PN结的安全运行才得保证,而 UJT与jFET 的沟道,正好就是在 结区边缘,那就意味着,电源是横亘在二极管的其中一个「大后方」的,另一个「大后方」就成了基 (栅) 极,
UJT跟jFET,拓扑相似但构型不同,UJT的基极,几近于点触,jFET栅极就大得多,只因要避开电源端子而比沟道略短,由于整个功率通道同质,jFET 注定只能是耗尽型,负偏压令耗尽层扩张把沟道封堵使管子关断,而UJT则是当成增强型来用的,它本身不像隧道二极管那样自带负阻,但正向开通造成的 电导调制效应 令沟道下半段的阻力锐减近乎短路,分压暴跌,接于基极的电容就是利用此变化,反复充放电,UJT基极太小而且反向耐压不给力,也许沟道还未「夹断」就击穿了,所以大概不会有人拿它当作 jFET 来用吧。

网友B:
1947年,第一只半导体三极管诞生,它並非无能而是无法便携,
此管,是金锗配,锗硅同属碳族,如果晶片是硅或石墨,那就是货真价实的 肖特基三极管,
但大家有否思考过,金银铜铝铂这些金属,都是良导体,成结所建的 空乏区 只能在晶片侧,那么,晶片就只能用于三极管的基区或沟道,这样,肖特基三极管就跟真空管那样只有一型,真空管相当于NPN,而肖特基三极管就只能PNP型 (双极) 或N沟道 (场效应)。

网友B:
结,是一切半导体有源器件的根基,跟任何发明创造一样,世上第一颗半导体三极管同样只是徒具功能,派不上用场,
这三极管,是点触型的,据说,早在1894年,猫须检波器经已付诸实用,而作为电子元件的点触型二极管,大概是诞生于1906年,
点触型二极体的晶片,可以是锗或硅,我想,那触丝是金属,如果晶片为锗,那么,大家都是金属,你说它的接触是PN结我不敢异议,倘若晶片是N型硅,那它岂不就相当于 肖特基二极管 了吗 ?!

网友B:
机械开关,能做到的最高频率,也许就止步于换向片与电刷的组合,
但论开关速度,机械开关却是无穷大,开关状态的变化是结构而非阻力,而电子元件即使没有存储效应和寄生电容,也有〖载流子迁移率〗这个限制因素 (就连真空管也逃不掉),所以,机械开关的  耐压、抗湧浪能力、开关速度与饱和压降,也许都是有源器件永远无法做到的。

网友B:
在职能上,运放可权充比较器,但比较器侧重于逻辑工况,无法妥善处理模拟类信息,
无独有偶,三极管也有如此差异,高放用管的饱和压降较高,不需内置逆导二极管,亦不会研发耐压太高的品种,开关用管的Pcm显著低于同级别的高放管,线性差劲,
这里所指的开关,是有源器件,不包括 相当于甲类放大偏置 那样的二极管开关,在这大前提下,仍然不是所有开关用管都得要三极,真空管二极也能开关,磁控管不就是以磁场为外力吗,电子束是能跑的,得磁场之力,就可以轮流接通阳极上的每个坑槽,起到等同于开关的作用。

网友B:
MOV,可想像为複合导体的特例,
有说,它相当于一大堆随意串並联的PN结,
但我觉得,它的组成是以一种金属的氧化物为主,这些金属氧化物纳米微粒以类似于 点触型二极管 的形式靠拢,
但这些微粒是单一材质,如果真的可搭建出PN结也该是双向的吧,但有可能吗,我觉得它们应该是相当于 齿隙导雷器,
另外,这些微粒不见得都能全部靠拢,而是有一部份会被微气隙或灌封材料隔开,那就会跟 複合导体 那样有隧穿这应,
隧穿效应所用的绝缘物,通常是贫导体,跟半导体不同,贫导体的成键电子没有类似于「齐纳击穿」的可脱臼机制,材质一旦击穿就立马崩坏,所以,MOV对于超高过电压的耐受性及重复性稍逊于TVS是不无道理的。

网友B:
半导体有两种现像,要么是导电能力受外因影响显著,要么是可透过掺杂 大幅改善导电能力 甚至令 导电能力大幅可控,这跟「贫导」体不一样,贫导体是犟电导性,只适合当电阻或複合导体。
複合导体相当于乳浊液,掺杂半导体则相当于真溶液, 複合导体的构成,类似于多股线 (见上图),良导体跟贫导(或绝缘)体的本质皆不变化,导电机制,一是导体的微链接,二是隧穿效应,两种机制没有協同效应,
半导体掺杂改性,是 结构性导电,掺杂其实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半导体分子的天性,但杂质的介入改变了分子架构並且造成能级差异,令本来深受束缚的成键电子有路可逃 (就如下图,一个空位就能让所有砖块都可搬移)。

网友B:
PN结,是PN两型半导体的接合面,那就是物理结面,界线两旁的区域就是结区,空乏层,就是结的具现,
PN结,是有源器件的本命枢纽,电流通过结区的方式,是平行 (而且紧贴) 或垂直于物理结面,作为PN结载体的芯片,实体电阻有限,而PN结的等效电阻则可游走于两个极端,随施于结上的电动势而变化,

当PN结若处于离线状态 (如上图) 时,两边载流子在物理结面内中和,形成「结界」;如果给它电动势,则正偏时导通相当于开关合闸,反偏时截止相当于开关分断,单向电导性就是这样出来的,
当PN结正偏时,此「结界」上就会筑起自建电场,空乏层的属性,是势垒,它形成了 不利于载流子的扩散通行,门槛值,就是这势垒添的堵,所以,〖增强型〗是PN结的唯一,
电子,从电池负极出发,「电洞」的旅程则始于电源正极,把电池短路了,电子和电洞 不就哗啦哗啦的对着流吗,PN结正偏时,物理结面就相当于电池两极的触碰之处所在,电流畅通无阻就如中图那样,
当PN结反偏 (如下图) 时,里头的载流子都被电源往回扯,空穴区此时的属性是耗尽层,电源的电子和「电洞」並非堵在空乏区外,而是连元件的端子都迈不进去,因为PN结本土载流子的电性跟电源互不相符,那么,整个PN结都通不了电,而承受电源电动势的地方,是空乏区的边界。

网友B:
有源,无源,源,是甚么来着?!
根据当前所悟,意思有三,权且称之 三是否。
①是否产生新信息:
电子电路所带的负载,其所需往往没存在 (但自然规律允许) 或不常备,那就需要「发生器」,有源器件,就是发生器的核心,
②是否跟电源有互动:
再生制动与有源钳位,是把负载释出的能量往电源返还,卖电则是将自家所产的电力经电源匯出,供给其他用户,
③是否有增益或需要多个信息:
二极管,若作调幅或转频之用,不需电力,但需要讯号信息源与载波信息源,三极管有增益,作放大器用 需要功率源和讯号,集电极调幅则是 把信息放大作为功率源,以载波为讯号 这样做。

网友B:
非线性,其实不玄乎,无非就是 不直或不经原点 (再不就是两者兼有)。
但是,适用于电子技术的非线性,只能是 低阶函数,而〖动态电阻〗所在的区段更是直线,某些元件的直线不止一道,这些直线必须是 既等距且平行的,才有实用价值,
指数曲线与对数曲线,都是实用素材,可成为电子电路传递函数的赋予者;另方面,动态电阻的存在,必然伴随伏安特性的剧变,有直线就必有急弯,这个转捩点就是〖有源区〗!
再次重申,功率电子学跟电力电子技术虽不至于两码事,但两者实在是不等同,感应熔炼和家用电磁灶 (最简单的就像玩具,只是震荡器一个),都是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电子技术,但它们都不过是吃电大户,对供电输电不闻不问,不涉及电力电子技术的范畴,那就只能归属于 功率电子工程。
作为电子元件的始祖,真空二极管的用途只是整流,是大讯号运用,阀门的性质,应该是个单向通行的理想开关,整流二极管同样如此,但是,在门槛值附近,是二极管 (或稳压管) 伏安特性的转捩点,拐点 (或名膝点) 就是它,此处没有增益,但让两道信息在此相互作用  可变换出原本没有的波形,这效果,就是〖有源〗,幅度调制的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拿半导体二极管来这样玩,真空二极管理论上也行,但有没有人真的这样用过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B:
线性是甚么,就是电流跟电动势或电压降的比例关系。
这种比例关系,是实时性及本质性的,在电源电动势的播弄下,PN结完全是「俯仰由人」,势垒厚度的变化,使PN结的等效电阻随电动势而增减,
由于等效电阻的变化,使电流跟电动势或压降的比例不再是常数,在直角坐标系中描出的伏安特性表现为,不通过原点,不是直线,或两者兼有,〖非线性〗之名也许就是如此得来,
但在非线性的背景里,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像就是,在某区段中,ΔI/ΔV变化不大甚至恒定,恒定,就成为常数,动态电阻,原来就是这常数,这个动态电阻,不单可用来稳压或恒流,而且还是衡量三极管线性优劣以至电路表现的指标。
光耦,各位大神应该见过甚至用过吧,硫化镉光敏电阻与小电珠 (微型白炽灯) 的组合,就是元初代的光耦,把两者並联,就可模拟出 跟PN结正向特性近似 的非线性电阻来;PTC和NTC是温度敏感元件,本质是普通电阻,但阻值会随温度而变化,给它馈以渐变波,如果电压瞬时值的变化跟温度变化速度相若,则会呈现类似于非线性的效果,但不应该跟非线性电阻相提并论。

网友B:
在上世纪,电力电子技术还未出台的时期,功率电子学却已行之有年,
以真空管策动的感应加热装置,正是功率电子学的表表者,留意到书中的一句话:“不让高频渗进电源中”。
对此话,当时的我完全无法理解,如今晓得,原来就是〖去耦〗,其实就是,当负载扰动时,由电容暂代电源给负载供电,这样,电源的负荷(电流)就不会剧烈变化,
除了去耦,电容还可用来〖旁路〗,去耦其实也是旁路,因为,电容跟被去耦者是並联的,並联的效果是分流,一切扰动都被电容分走,不会对被去耦者造成滋扰了,但旁路的受益者却不仅止于並联环节,就比如这个电路,Rᴇ不需去耦,而是被旁路者,得益的是VT,Cᴇ成了VT射极的交流地,这样做,静态工作点的稳定不会破坏,交流增益却能回复至接近开环增益的水平。

网友B:
地是甚么,是各处电位的参考点,是每条环路的共同归途,另外就是作故障疏导之用。
接地,有电气地与大地两大种,电气地,以电源端子(或名「轨」)为站台,电源端子本来就是一众环路的集散地,作为地的选圵可谓理所当然,
但是,接线柱与总线的存在,会导致公共阻抗的形成,即使阻值为零,但如果电路是高频系统,这公共阻抗就会激起感抗,导致〖地弹〗现像,
若把接地点投放至电路板上,则还有造成接地环道的可能,接地环道对系统内外都会造成干扰,无论公共阻抗抑或接地环道,电容去耦是平息「内乱」的好办法,但去耦电容必须绕过接地路段紧贴电路端头才管用,
倘若电源端子接至大地,则大地亦成了电气地,但是,大地的主要用途是,事故地,亦就是漏电时的泄放通道,可保护人体免遭电亟,也是漏电断路器发挥作用所必须的配置,引发漏保动作的,就是由漏电所建立的励磁电流,
在电子电路中,有一种地叫做〖交流地〗,如果能以电源端子为地,又何需「另起炉灶」呢,既名交流地,选圵自然有别于电气地,交流地的设立,是以电气地为樁基,在电路中安钉 (稳压管或大容量电容) 设点而成,电位稳固程度稍逊于电气地但足以凑合,有没有发觉,交流地的最常用户,往往就是三极管。

网友B:
传输市电的架空电缆有多粗细,大家有目共睹,
40瓦荧光灯管有多粗,理应更是家喻户晓了吧,发电机电枢与主变压器绕组所用的线材我没见识过,但估计不会比荧光灯管粗多了去,太粗了,别的不说,揻弯就不好搞,
40瓦荧光灯管的截面,相当于现今的一元硬币,根据安规算个账,你说可搭载的电流能有多大,那么,增加电压输出,就是提升单机功率的唯一出路,电线可以超导,有源器件想做到零电阻,估计比线材更难,更糟的是,那个非线性是有源器件的本命机制,无法以超导手段来排解,这样,有源器件也许永远无法实现零管耗,势将成为开关电源发展的瓶颈!

网友B:
终有那么一天,电子技术进军强电领域,
真空管需要的电源电压,至少超过110V,所以直接挂载于电网,
但是,整流不属于电子技术,三极管的用场则仅限于线性放大与逻辑电路,算不上  电力电子技术,
汞弧管 (引燃管),可理解为真空管版的可控硅,勉强算是电力电子技术的鼻祖,但是,电力电子技术是对供电与用电的深度控制,这是大功率半导体有源器件面世之后的事情了。
电气工程及电力电子技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往高(电压)发展,相比于器物的粗细与重量,耐压对绝缘材料的考验算不了甚么,这就为电力传输的高压化提供了空间,
不论导线还是芯片,其面积都必须跟电流适配,高压化,可使绕组线径及芯片面积缩小,对有源器件而言,耐压的提升令芯片厚度的增幅不大,开关电源往高发展的,除了电压还有频率,频率愈高,绕组匝数就愈少,想要高压化就得增加匝数,这样,能用的频率就可更高,而且,高压化可减小线径,不单使绕组易于制作,还减少了线材因集肤效应的架空所造成的浪费。

网友B:
功因补偿与阻抗匹配,都是供求关系,
功因补偿,是资源应用合理化,阻抗匹配,则是利益最大化,
功因,先是有相移功因,后来,波形的影响渐渐不可忽视,对于相移功因的概念,起初只有无功,其实,有功也会影响功因,而且是相移功因与波形功因皆被涉及,
原始的功因校正,是无功补偿,方法有  集中、小组与就地 这么三种,我就纳闷,如何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亦就是怎样才能使补偿电容的贮能释放局限于指定用户,
我想,要么以变压器隔离,要么就是使用很长的电源线 (单个负载多用此法),利用其电阻的压降使电容电压始终低于电网电压,大概是这样吧。
功因,是供求的比例关系,这比例没限制,只要是固定的,功因就是1,而阻抗匹配的供求关系却是有定的,就是必须为 二份一,亦就是负载阻抗等于电源内阻,负载压降只有电源电动势的一半而不是全部,阻抗不论哪种方式匹配,都是负载与电源之间的事,如有中介环节 (变压器或传输线),在匹配状态下,中介环节不会瓜分任何电压。

网友B:
隐极式铁芯,早已成为交流电机与有刷电机的主流,
此图中的线圈是有铁芯的,它转子定子皆可当,9楼那个发电机,你用想像力把绕组简化,也会得出跟此图类似的型态,

环型绕组 (样子像芯式变压器),于1860始创于电动机,1870年扩展至发电机,往后就被「鼓」型绕组 (相貌似壳式变压器) 取代了,
无论是此层的还是9楼的,都等效于19楼那个线圈,所有绕组融合,成为完全闭合的单个螺管,根本没有起点与终点,只有等距抽头,这些等距抽头,对于交流电机而言就是〖相线〗,对直流电机而言就是〖换向片〗。

不过,电机电枢的磁路,跟19楼那线圈可是大相迳庭,想要建立19楼线圈那样的磁路不难,直接以转子轴当导线就可以了,这样,环型电机就变成「电流互感器」了啊,哈哈,
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其实都是变压器,只是变比 (匝数比) 极端化,两种互感器理论上可一物两用,实际上不行,因为电压互感器提供的信息不是电流,所以副边还是需要一定的匝数,变比虽然极端但还没电流互感器那么夸张,
电工守则严肃告诫,电流互感器严禁副边开路,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形螺管的首尾两端相距颇近甚至交叠,而它的输出的电压可比市电还高,那就存在拉弧爬电的风险,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原边不许短路,原边,实际上是四份一匝,负载阻抗过低,这四份一匝承受的分压也足以让副边「破防」,短路,后果只会更糟。

网友B:
空芯线圈,空间就是唯一的磁路,所以是没有漏磁这回事的,
漏磁的成因,是磁阻或绕组疏密的不均匀,比如,电源变压器,磁路是完全闭合的,如果原边绕组把铁芯全部覆盖,理论上就没有漏磁了,
铁芯开了气隙,並不表示不会饱和,气隙跟铁芯是串联的,空气磁导率虽远低于铁芯但没有极限,所以,气隙磁密可以达至足以令铁芯饱和的程度,
分别只是,令开气隙铁芯饱和所需的励磁电流比闭合磁路大得多,励磁电流愈大,贮能就愈多,故此,用作扼流或贮能的铁芯线圈都会开气隙,不过,闭合型磁路气隙过大则电感量大幅减小,所以气隙宜狭不宜宽,
自感没有漏感,互感及动生模式才有漏感,直至目前为止,漏感问题仍然无法根绝,即使是环形变压器,磁路彻底闭合,绕组也严丝密缝完全覆盖,但仍不能把漏感消灭,漏感不会影响变压器的等功率传输规则,但会影响短路反射阻抗,用于开关电路时,影响的就是开关管的电压应力 (尖峰与震铃)。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当然也包括我们所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术业专攻不同,又可以分为很多微专业,对我来说,真正学懂其中的精髓是很困难的

网友B:
当导体卷绕成螺管'状时,磁路重组,以平行于管壁的方向分布,
並行的磁力线是相斥的,圈曲成匝的导体,会受到可怕的磁张力,甚至足以把线圈掤断,
不解的是,外头空间无限,互斥的磁力线大可尽管散开,可螺管偏偏就不把闭合磁路建立在外面,即使是空芯的也是如此,道理何在呢?!

网友B:
电压源与电流源,皆为自然规律所允许,但能在现实中立足的,都是电压源,所以,这世界是以电压源为本位的,
悖论,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事物中含有悖论,自然规律就无法允许其存在,实际上是,缺陷与极限 把矛盾屏蔽了,所以,天地万物皆有缺陷与极限,恒流源与恒流源是无法实现的,
串激发电机,可能是唯一能在现实中立足的非电压源型电源,它有两种负荷特性,加载时,先是 负输出阻抗,当负载阻抗减小至某程度,才突然变为「电流源」,可这电流源实在不像话,输出阻抗太低了,比电焊机变压器还要差劲,
电焊变压器跟电源变压器或声频变压器,原理一样,用法也近似,都是带铁芯的线圈,差别只是,铁芯有气隙,还有磁分路把副边跟原边隔开,所以这是个 漏磁变压器,除了焊机,在电子镇流器还未普及的年代,漏磁变压器也是大功率HID的伙伴。

网友B:
射极跟随器,是电子电路,包含有源器件,它的平衡有赖于 电压串联负反馈,
变压器,只是一个由几组线圈结集而成的无源元件,论性质,是个传递电力的换能器,论执行机制,除了电磁感应没其他了,
在射极跟随器中,Ib是受负载压降反制的,负载压降的波动不会超过Ube,这是负反馈,变压器根本没有负反馈机制,但负载压降透过反射阻抗,同样对励磁电流起着反制的作用,
射极跟随器与变压器,类别不同,原理迥然,但效果表现却是 异曲同工,都是 以负载为制导的动态平衡,看来,在博大精深的自然规律中,动态平衡无处不在,而动态平衡建立的机理也是多种多样,並未全为人类所悉。

网友F:
谢谢分享,真是有效的学习到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