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4894规格书波形的几个疑问

楼主:
1.输入是VIN=24V,这里输入是变化的怎么理解?是10V输入的时候效率最高?

2.Vsw是电感两端的波形?VGATE是栅极驱动波形,稳定状态是方波?IL是电感两端的电流波形吗?怎么判断这个波形是不是对的?

3.Vsw、VIN、VEN、ILED上升沿、下降沿为什么都很缓,不够陡峭?是正常的?陡峭是不是更好?如果要变得陡峭有什么好的方法

4.EN Power On、EN Power Off这两个状态下,Vsw、VGATE、VEN、ILED上升沿、下降沿就比较陡峭,看起来没有延时,什么原因?

5.PWM Dimming 状态下,是调光?Vsw、VGATE、VEN、ILED波形为什么会接近一致?都是方波,而且轮廓都很相似。

6.short  LED to LED-protection  short  LED 后导保护的发生,VSW、VGATE波形逐渐从密到疏,,但是好像两个波形看起来是反相的,怎么回事?VLED-电压会抬起来? IL的波形由很密的三角波变成很疏的三角波?

7.short  LED to LED-Recovery短路到短路保护恢复,VSW、VGATE波形逐渐从疏到密,,VLED-电压会被拉低,IL波动由疏的三角波变成密集的三角波

8.Open LED Load Protection开路保护开启的时候,VSW波形由密集的方波下降为0、VGATE由密集的方波抬升到高电平、IL由密集的三角波拉低到低电平,这个状态是的对的吗?VGATE电平为什么会拉高呢?开路的时候

9.Open LED Load Recovery开路保护开启到开路保护解除恢复的时候,VSW波形由0上升为密集的方波,VGATE由高电平转成密集的方波,IL由低电平拉高到密集的三角波,这是带载后的情况?

网友A(2024-12-18):
1. **输入变化的理解及效率问题**
   - 这里虽然给定了\(V_{IN}=24V\)作为测试条件,但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电源输入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例如电源本身的波动、线路上的电压降等。从图中的“Efficiency”曲线来看,效率随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但不能简单认为10V输入时效率最高,需要结合具体曲线分析,一般效率曲线会有一个峰值对应的最佳输入电压。
2. **波形含义及判断**
   - **Vsw波形**:Vsw通常表示电感两端的电压波形。
   - **VGATE波形**:VGATE是栅极驱动波形,在理想稳定状态下应该是方波,因为它用于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
   - **IL波形**:IL一般是电感电流波形。判断这些波形是否正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根据电路原理,如电感电流在开关管导通时上升,截止时下降。
     - 利用电感的伏秒平衡原理来验证。
     - 检查波形与其他相关波形(如VGATE)的时序关系是否符合电路工作逻辑。
3. **波形沿缓的原因及相关问题**
   - **原因**:
     - 电路中存在寄生参数,如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会导致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缓。
     - 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有限,无法提供足够大的电流来快速充放电,从而使波形变缓。
   - **陡峭度的影响和改善方法**:
     - 波形陡峭理论上可以减少开关损耗,但过于陡峭可能会导致电磁干扰(EMI)问题。
     - 改善方法包括优化驱动电路设计以增加驱动电流,减少电路中的寄生参数(如选择低寄生电容的元器件、优化PCB布局等)。
4. **EN Power On/Off波形陡峭的原因**
   - 在EN Power On/Off状态下,电路可能处于一种较为理想的控制状态,或者电路设计本身使得控制信号能够快速切换,从而导致Vsw、VGATE、VEN、ILED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陡峭且看起来没有明显延时。
5. **PWM Dimming波形相似的原因**
   - 在PWM Dimming状态下,通过脉冲宽度调制来调节亮度。Vsw、VGATE、VEN、ILED波形接近一致且为方波,是因为在PWM调光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来调节输出,所以这些波形在宏观上表现出相似性。
6. **Short LED to LED - Protection波形问题**
   - **波形反相的原因**:在Short LED to LED - Protection状态下,VSW和VGATE波形反相可能是由于保护电路的工作机制导致的。当发生短路时,保护电路采取措施限制电流和电压,这可能导致开关管的控制信号(VGATE)与开关节点电压(VSW)呈现反相关系。
   - **VLED - 电压变化**:短路发生后,VLED - 电压会抬升,这是因为短路电流的影响导致电压分布发生变化。
   - **IL波形变化**:IL波形由密变疏是因为短路保护机制限制了电感电流的大小,从而使电流波形发生变化。
7. **Short LED to LED - Recovery波形问题**
   - 在Short LED to LED - Recovery状态下,随着从短路到恢复的过程,保护电路逐渐解除限制,VSW、VGATE波形从疏到密,VLED - 电压被拉低,IL波动由疏变密,这符合电路从保护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的原理。
8. **Open LED Load Protection波形问题**
   - **波形变化的正确性**:在Open LED Load Protection开启时,VSW波形由密集方波下降为0,VGATE由密集方波抬升到高电平,IL由密集三角波拉低到低电平,这些变化符合开路保护原理。当检测到开路时,为了保护电路,开关管停止工作,导致这些波形变化。
   - **VGATE电平拉高的原因**:VGATE电平拉高可能是因为开路保护电路检测到开路后,将开关管置于截止状态,此时栅极驱动信号处于高电平(具体取决于电路设计)。
9. **Open LED Load Recovery波形问题**
   - 在Open LED Load Recovery时,从开路保护解除恢复到带载后的情况,波形变化(VSW由0上升为密集方波,VGATE由高电平转成密集方波,IL由低电平拉高到密集三角波)符合电路从保护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输入变化的理解及效率问题**
   - 这里虽然给定了\(V_{IN}=24V\)作为测试条件,但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辛苦了  我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