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4-12-19):
想问一下大佬,P0口作为共阳数码管的段选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因为是共阳数码管,所以段选是低电平亮,所以P0口是灌电流。可以不加上拉电阻。

网友B:
看型号,像STC的51,大布恩是有内部上拉和推挽输出的。

网友C:
可以不用

网友D:
因为P0口要输出低电平,所以不需要接上拉电阻。为了后面方便输出高低电平稳定,最好接上上拉电阻。

网友E:
共阳极得要上拉电阻,不然无法输出电压

网友F:
STC51单片机的P0端口可以设置为推挽输出, 就可以不用上拉. 早期51单片机p0端口是开漏输出的, 就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
老款89C51系列做普通IO电平需要的。

网友H:
新时代的单片机都不用

网友I:
是否使用上拉电阻取决于单片机的类型,请阅读产品数据表中的规格和要求。

网友J:
STC的不用,只需要设置寄存器就可以了,AT的需要

网友K:
看单片机的具体类型

网友L:
IO做输入的时候才需要上下拉电阻,作为输出口就无需上下拉了。

网友M:
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N:
不是一定需要 跟单片机引脚硬件电路有关

网友O:
作共阳数码管的段选是不需要上拉电阻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干,大量的电流直接灌进单片机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网友P:
P0口作为共阳数码管的段选需要接上拉电阻。

因为P0口是开漏输出结构,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当P0口输出高电平时,实际上是处于高阻态,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来驱动数码管正常显示。接上拉电阻后,可以使P0口输出高电平时能够输出足够的高电平驱动电流,从而让数码管各段正常显示。

网友O:
引用 网友P:
P0口作为共阳数码管的段选需要接上拉电阻。

因为P0口是开漏输出结构,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当P0口输出高 ...

你这是从哪个智障AI那里复制过来的

网友Q:
基本的逻辑搞清楚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Q:
首先,P0口是什么类型的IO?
老51,比如89C51、52,是开漏的,还有STC89C51/52系列也是开漏的。
那什么又是开漏的IO,有什么特点呢?
当开漏口做为输出时,它能输出低电平,即把外部的电压拉到低电平(电流许可范围内),但它无法向外输出高电平。当它被设为输出高时,它的IO是开路的。其电平由外部器件决定,
所以,使用开漏口,又需要它必需输出高电平时,才需要上拉。
而在本题中,是做为LED的段选,即LED的负极,那LED的正极(阳极)即位选必然是接到电源正端,
要LED点亮,LED正极接通正电源、LED负极接开漏口并输出低电平。
要LED不亮,LED正极接通正电源、LED负极接开漏口并输出高电平。恰好开漏口输出高时是开路的,没有了电流回路,LED自然就不亮了。。。。。
所以本题中,可以不接上拉。

网友R:
引用 网友J:
STC的不用,只需要设置寄存器就可以了,AT的需要

STC89/90系列除外,因为没有P0M0与P0M1寄存器,其他系列有该寄存器的都不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S:
可以不加,如果发现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再加上拉电阻抬高电压

网友T:
51单片机,接上10K上拉,不较真。

网友U:
P0口应该得用上拉吧,一般其他口不上拉电阻的原因是他们内部已经有了,但是P0口内部没有,无论如何都得上拉电阻吧

网友V:
开发板中是不需要的,但是我试过在Proteus里是要接的

网友W:
共阳数码管,灌电流负载,有限流电阻即可,避免P0口过载,

网友X:
51需要啊做输入输出的话

网友Y:
P0作输入时不需要上拉电阻,但要先置1哦

网友Z:
绝大部分是不需要的,具体需要的可以自行查一下型号

网友AA:
stc89c52rc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B:
P0口作为共阳数码管的段选信号时,通常不需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AC:
可以不用,大部分单片机支持内部上拉

网友AC:
可以不用,大部分单片机都是支持内部上拉

网友AD:
建议楼主删除错误回复,别误导初学者,驱动共阳数码管段选,是不需要另外接上拉电阻的,不接受反驳

网友AE:
具体看单片机型号

网友AF:
具体看一下单片机型号,一些型号是需要接的

网友AG:
课本上是作为I/0口使用一定要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