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电路的两种电路

楼主(2024-12-19):
1.单端检测和差分检测分别有哪些优缺点?

2.比较器输出端的电压如何计算。有时间有兴趣的帮忙给出计算过程

3.这两个图的过流点能不能计算出来?假如BAT是12V,ADC电压/采样电阻?

网友A:
这是比较模式,非放大模式,电位电压只是换算为0 | 1

网友B:
没见过取样电路上加上二极管和三极管的。

网友C:
差分比较器具有更好的抗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比较器具有更好的抗噪性

你好  这里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里三极管和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三极管应该是改善电压信号的负载效应吧,二极管的话猜测是滤波。

网友E:
2, 没负载的情况下没得算,就如同算一个没接线的开关的电流及电压降,那是开玩笑

网友E:
1, 600u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