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驱动LCD1602,显示白块

楼主(2024-12-19):
从网上找了一个测试通过的程序,如果不改引脚,测试就可以通过,要是就修改了相关引脚,JLINK烧录后显示白块,,,硬件查了,杜邦线都是通的
引脚修改如下:
GPIO:RS-PB5,RW-PB6,E-PB7 ;D0~D7:PA0~PA7
修改成
GPIO:RS-PA8,RW-PA9,E-PA10 ;D0~D7:PB3~PB10

最新系统板

最新系统板

烧写后的实况

烧写后的实况

测试可以通过

昨天那个上传错了,抱歉

网友A:
修改后的GPIO没有配置

网友B:
PB3是特殊管脚,需要特殊配置吧

楼主:
晕死,上传成第三个程序了~ 我改下

网友C:
不改引脚,测试就可以通过,要是就修改了相关引脚,JLINK烧录后显示白块,,,硬件查了,杜邦线都是通的
引脚修改如下:
GPIO:RS-PB5,RW-PB6,E-PB7 ;D0~D7:PA0~PA7
修改成
GPIO:RS-PA8,RW-PA9,E-PA10 ;D0~D7:PB3~PB10

网友D:
时序不对,也是白块的,建议重新检查通讯时序。

网友:
晕死,上传成第三个程序了~ 我改下

为啥要把delay注释掉?

网友E:
特殊引脚配置复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