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这mos管是怎么通的,是电容把他接通一下吗

楼主:
如图这mos 是怎么通,求解,相了好多天 这个 一直想不通,假设能通也就接通一个电容充电时间

网友A(2024-12-19):
图纸有问题,虽然画了个电容,也标了容量,但是编号是R175就说明应该是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有问题,虽然画了个电容,也标了容量,但是编号是R175就说明应该是电阻。

但是我对电路PCB核查过,确实 是个电容

网友C:
R178电阻可以使MOS反复导通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