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布线不流畅 走线不正常,不能走拐角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12-19):
走线不正常,不能走拐角是什么问题?谢谢支持

网友A:
输入AD 或者AA回车看看

网友B:
点击右键可选择任意角度,45度, 90度走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右键可选择任意角度,45度, 90度走线模式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