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程序 存储在I2C 密码掉电不丢失

楼主(2024-12-19):
设计内容:
1、密码存储在I2C器件中,实现密码掉电不丢失。
2、电路板一上电四个数码管显示“-“
3、实现数字键0-9和功能键的设计:
4、四个功能键:
(1)密码输入
(2)退出
(3)密码修改:当密码密码修改键按下,若输入密码正确后,按下此键时,将修改的密码进行存储。输入密码正确显示”8888“
输入失败显示”HHH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SMG_PORT P0
#define KEY_MATRIX_PORT  P1
#define AT24C02_ADDRESS  0xA0

u8 gsmg_code[]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0x40,0x76};//0-9 "-" "H"
u8 e_mima[4] = {1, 2, 3, 4}; // 初始密码是1234
u8 read_mima[4];
u8 entered_password[4];  // 存储用户输入的密码
u8 input_index = 0;
u8 key = 0;
u8 wei=0;
u8 panduan=0;//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u8 state=0;
u8 xiugai=0;
u8 wdata=0;
u8 show_h=0;

sbit led=P2^7;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u8 chushi = 1;

//@11.0592MHz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11.0592MHz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unsigned int i;
    while(us--)
    {
        i = 11;  // 11 是根据 11.0592MHz 晶振频率调整的数值
        while (--i);
    }
}

void delayms(u16 x)
{
u8 i;
while(x--)
{
  for(i=150;i>0;i--);
}
}

void nop()
{
        _nop_();
        _nop_();
}
/////////24C02读写驱动程序////////////////////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void init()  //24c02初始化子程序
{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start()        //启动I2C总线
{
        sda=1;
        nop();
        scl=1;
        nop();
        sda=0;
        nop();
        scl=0;
        nop();
}

void stop()         //停止I2C总线
{
        sda=0;
        nop();
        scl=1;
        nop();
        sda=1;
        nop();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
           temp=temp<<1;
           scl=0;
           nop();
           sda=CY;                //temp左移时,移出的值放入了CY中
           nop();
           scl=1;                //待sda线上的数据稳定后,将scl拉高
           nop();
   }
   scl=0;
   nop();
   sda=1;
   nop();
}

unsigned char 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nop(); sda=1;
   for (i=0;i<8;i++)
   {
                nop(); scl=1; nop();
              if(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
           nop();
        return(k);
}

void clock()         //I2C总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nop();
   while((sda==1)&&(i<255))
             i++;
   scl=0;
   nop();
}

////////从24c02的地址address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byte(0xa1);
   clock();
   i=readbyte();
   stop();
   delay1(10);
   return(i);
}

//////向24c02的address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write24c02(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start();
   writebyte(0xa0);
   clock();
   writebyte(address);
   clock();
   writebyte(info);
   clock();
   stop();
   delay1(50);
}

u8 key_matrix_ranks_scan(void)
{
    u8 key_value = 0;
    KEY_MATRIX_PORT = 0xf7; //第一列为低电平
    if (KEY_MATRIX_PORT!= 0xf7) //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7: key_value = 1; break; //S1按下时
            case 0xb7: key_value = 4; break;
            case 0xd7: key_value = 7; break;
            case 0xe7: key_value = 10; 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 0xf7); //等待释放,当按键按下时KEY值不等于0xf7,一直循环,当按键释放时,KEY等于0xf7,跳出循环

    KEY_MATRIX_PORT = 0xfb; //第二列为低电平
    if (KEY_MATRIX_PORT!= 0xfb) //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b: key_value = 2; break;
            case 0xbb: key_value = 5; break;
            case 0xdb: key_value = 8; break;
            case 0xeb:/* key_value = 11;*/ 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 0xfb);

    KEY_MATRIX_PORT = 0xfd; //第三列为低电平
    if (KEY_MATRIX_PORT!= 0xfd) //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d: key_value = 3; break;
            case 0xbd: key_value = 6; break;
            case 0xdd: key_value = 9; 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 = 12; */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 0xfd);

    KEY_MATRIX_PORT = 0xfe; //第四列为低电平
    if (KEY_MATRIX_PORT!= 0xfe)
    {
        Delay10ms();
        switch(KEY_MATRIX_PORT)
        {
            case 0x7e: key_value = 13; break; //S1按键按下时
            case 0xbe: key_value = 14; break;
            case 0xde: key_value = 15; break;
            case 0xee: key_value = 16; break;
        }
    }
    while(KEY_MATRIX_PORT!= 0xfe);

    return key_value;
}

// 显示单个数字到指定的数码管位
void display_on_smg(u8 num, u8 pos)
{
    switch (pos)
    {
        case 1: LSC = 1; LSB = 1; LSA = 1; break; // 第1位
        case 2: LSC = 1; LSB = 1; LSA = 0; break; // 第2位
        case 3: LSC = 1; LSB = 0; LSA = 1; break; // 第3位
        case 4: LSC = 1; LSB = 0; LSA = 0; break; // 第4位
    }
    SMG_PORT = 0x00;
    SMG_PORT = gsmg_code[num];
                delay_us(5);
                SMG_PORT = 0x00;
}

void clear_display(void)
{
    LSC = 1; LSB = 0; LSA = 0;
    SMG_PORT = 0x00; // 清空显示
}

void show_8888(void)
{
  display_on_smg(8,1);
        display_on_smg(8,2);
        display_on_smg(8,3);
        display_on_smg(8,4);
}

void show_HHHH(void)
{
  display_on_smg(11,1);
        display_on_smg(11,2);
        display_on_smg(11,3);
        display_on_smg(11,4);
}

void show____(void)
{
        display_on_smg(10,1);
        display_on_smg(10,2);
        display_on_smg(10,3);
        display_on_smg(10,4);
}

//输入密码
void import_ss()
{
        u8 i;
        for (i = 0; i < 4; i++)
        {
                        e_mima[i] = read_mima[i];
        }
  if (key!= 0 && key!=13 && key!=14 && key!=15 && key!=16)
        {
                wei++;
                entered_password[input_index] = key-1;
                input_index++;
                if (input_index >= 4)
                {
                        input_index = 0;
                }
        }
        if(wei==1)
        {
          display_on_smg(10, 1);
  }
        else if(wei==2)
        {
          display_on_smg(10, 1);
                display_on_smg(10, 2);
        }
        else if(wei==3)
        {
          display_on_smg(10, 1);
                display_on_smg(10, 2);
                display_on_smg(10, 3);
        }
        else if(wei==4)
        {
                display_on_smg(10, 1);
                display_on_smg(10, 2);
                display_on_smg(10, 3);
                display_on_smg(10, 4);
                panduan=1;
                wei=0;
        }
        if(panduan==1)
        {
                if(panduan==1)
                {
                        // 比较密码
                        if (entered_password[0] == e_mima[0] && entered_password[1] == e_mima[1] && entered_password[2] == e_mima[2] && entered_password[3] == e_mima[3])
                        {
                                show_8888();
                                led=0;
                        }
                        else
                        {
                                show_HHHH();
                                led=1;
                        }
                }
        }
}
// 密码修改
void xiugai_ss(void)
{
        u8 i,j;

        for (i = 0; i < 4; i++)
        {
                        e_mima[i] = read_mima[i];
        }
    if (key!= 0 && key!= 13 && key!= 14 && key!= 15 && key!= 16)
    {
        entered_password[input_index] = key - 1;
        input_index++;
        if (input_index >= 4)
        {
            if (state == 0)
            {
                // 输入原密码阶段
                if (entered_password[0] == e_mima[0] && entered_password[1] == e_mima[1] && entered_password[2] == e_mima[2] && entered_password[3] == e_mima[3])
                {
                    state = 1; // 原密码正确,进入输入新密码状态
                    input_index = 0;
                    clear_display();
                                                                          led=0;
                                                                        show_h=0;
                }
                else
                {
                    show_h=1;
                    state = 0;
                    input_index = 0;
                }
            }
            else if (state == 1)
            {
                // 输入新密码阶段
                if (input_index == 4 )
                {
                                                                          // 输入新密码阶段
                if (input_index == 4)
                {
                    state = 2; // 输入新密码完成,进入确认状态
                    input_index = 0;
                }
                }
            }
        }
    }
    // 显示已输入的密码
    for (j = 0; j < input_index; j++)
    {
        display_on_smg(10, j + 1);
    }
                if (state == 2 && key == 16)
    {
                        led=1;
        // 确认修改密码
        for (i = 0; i < 4; i++)
        {
           e_mima[i] = entered_password[i];
                                 }
                                wdata=1;
                                show_8888();
        state = 0;
        input_index = 0;
        chushi = 1;
        xiugai = 0;
        show____(); // 修改完成后返回初始界面显示
    }
}

void main()
{
        u8 i;
        led=1;
        init();        //初始化24C02
        // 上电从 24C02 读取数据
        for (i = 0; i < 4; i++)
        {
                read_mima[i] = read24c02(i);
                delayms(3);
        }
    while(1)
    {
                        // 上电从 24C02 读取数据
                        for (i = 0; i < 4; i++)
                        {
                                read_mima[i] = read24c02(i);
                                delayms(3);
                        }
                        if(wdata==1)
                        {
                          write24c02(0, entered_password[0]); // 将修改后的密码发送给 24C02
                                delayms(3);
        write24c02(1, entered_password[1]);
                                delayms(3);
                                write24c02(2, entered_password[2]);
                                delayms(3);
                                write24c02(3, entered_password[3]);
                                delayms(3);
                                wdata=0;
                        }
                        if(show_h==1)
                        {
                          show_HHHH();
                        }

        key = key_matrix_ranks_scan();
        if (key == 13)//输入键
        {
                                        chushi = 0;
                                        panduan=0;
                                        clear_display();
        }
                                if(key==14)//退出键
                                {
                                  chushi=1;
                                }
                                if(key==15)//密码修改
                                {
                                        show_h=0;
                                        chushi=2;
                                        panduan=0;
                                  clear_display();
                                }
                                if(key==16)
                                {
                                        xiugai=1;
                                }

                                if(chushi==1)
                                {
                                        show____();
                                        led=1;
                                }
        else if (chushi == 0)
        {
           import_ss();
        }
                                else if(chushi==2)
                                {
                                  xiugai_ss();
                                }
    }
}

网友A(2025-01-22):
mcu 有 IAP功能,当eeprom 可省略iic的2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