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阳极数码管来测试时原本共阴极数码管的代码要改些什么?

楼主(2024-12-20):
请问在单片机中用共阳极数码管替换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代码需要改些什么?只用改字形码吗?

网友A:
段码和位码驱动加~符号取反即可。

网友B:
还要改位选信号的逻辑电平,共阴极数码管输出高电平点亮,共阳极数码管输出低电平点亮

网友C:
看你用什么驱动了

网友D:
字形码取反

网友E:
看书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