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根据原理图画pcb图

楼主(2024-12-20):
Altium Designer软件22版

网友A:
我是AD10,这样原理图画好了,建一个PCB工程,把原理图拖入工程,新建PCB文件,拖入工程,画好外形,到原理图那边,按D或者选设计菜单的第一项,然后……

网友B:
在工程下新加入一个PCB文件,然后在原理图界面找菜单里的Design按钮,找第一个Update PCB....

网友C:
建议去B站找一个完整教程看一下

网友D:
库里找原件,再连线呗

网友E:
可以直接导入原理图库,但是如果没有封装的话,要自己给每个器件配上封装,这样才能把器件导入到PCB文件中,然后就是自己设置规则,布线这些,最后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