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红色区域无法删除,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4-12-21):
请指教。原理图是正确的。

网友A:
这个红色是干啥的?

网友B:
点到Top层,再点一下就可以删除了,用了几年的AD,我也不知道这玩意怎么用

网友C:
Room的字面意思就是房间,在AD19 PCB设计里面也是非常好理解的,room其实就代表着元器件居住的房间。

使用Room可以实现板子的分块设计,即相当于一个PCB中包含多个功能单元。
一般是一个原理图对应一个Room,两个原理图可以在同一个PCB中分为两个不同的单元进行分别设计。如果是单个原理图对单个PCB则完全没有必要添加Room。
快捷键 Ctrl+D 把空间项隐藏,就不显示了.

一块PCB里面存在很多个room,一个完整的电路设计分成很多个子图,每一个原理图在生成PCB时都会产生一个room层(如果update时没有取消生成room),这时候,在PCB里面每一块room就对应着原理图的一个子图。

网友D:
那就是一个“ROOM”,一个SCH文件对应一个“ROOM”,可以点选删除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色是干啥的?

ROOM区域

网友E:
选中room区域是可以正常删除的,看看你的选中功能是不是屏蔽了这个room

网友F:
在工程文档的属性里选择不生成BOOM,然后原理图直接更新PCB即可清除。

网友G:
对于简单的应用来讲,Altium Designer倒不适合初学者,软件越来越专业,平时用到的功能并不多。索性用JLC的在线编辑器,主要是元件库丰富,所选即所得,不折腾,简单易用,还可以下单PCB,流程闭环。

网友H:
PCB(印制电路板)红色区域无法删除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该区域被锁定。在一些PCB设计软件中,为了防止误操作,可能会将某些重要区域或者特定图层锁定。如果红色区域处于锁定状态,那么是无法进行删除操作的。   二是该区域属于特殊的对象类型。例如它可能是在一个被保护的元件封装区域内,或者是由某些特殊的设计规则所定义的禁止修改区域,像一些用于电气隔离或者具有特殊电气属性的区域等。   三是软件自身的问题。有可能是软件出现故障、卡顿,或者是软件版本的兼容性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删除该区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oom的字面意思就是房间,在AD19 PCB设计里面也是非常好理解的,room其实就代表着元器件居住的房间。

使 ...

受教,我用AD10精简版的,每次都有这个ROOM,都是删除,不删除零件就是绿色。UPDATA时怎么能让他不产生这个RO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受教,我用AD10精简版的,每次都有这个ROOM,都是删除,不删除零件就是绿色。UPDATA时怎么能让他不产生这 ...

导入网络表时,有个选项去勾就能不导入ROO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导入网络表时,有个选项去勾就能不导入ROOM~

AD10里面可能没有,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10里面可能没有,没找到

不应该啊~我用过AD9的,里边就有。用过AD17,里边也有!可能你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10里面可能没有,没找到

AD17:

AD9

你仔细找找看。。
这个是AD系列的标配,99SE时代就有这功能了。不可能移除的。

网友I:
直接用鼠标在这个红色框上点一下,然后点键盘上Del 键就可以删掉了

网友A:
哦,找到了,在列表的最下面,不好意思,我还真没仔细看过列表内容。
每次都是默认有的。得勾选掉才行。要是有个永久的开关就方便了。

网友A:
找到了,在工程菜单最下边有个工程参数

这里改一下,更新时就没有那个项目了。
这个是随工程的。
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影响。

网友J:
鼠标左键点击或按住鼠标左键拖动选中ROOM的红色框,用AD删除的快捷键E+D尽快删除。

拖动

拖动

左键点

左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