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C2003 BTL音频功放发热严重

楼主(2024-12-21):
自己画了一个UTC2003 BTL音频功放板,组装后发热严重,测静态电流高达2.2A, 电路采用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你再找几个图看看,感觉你这个图的反馈部分好像有问题。查原厂PDF也没看到推荐的BTL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找几个图看看,感觉你这个图的反馈部分好像有问题。查原厂PDF也没看到推荐的BTL图

这个就是

网友B:
原理圖錯了。

网友C:
如果你确定准确无误的使用厂家推荐的电路和参数。先甩开负载,测下两IC输出端的电压。先判断是自激引起还是电路失调或元器件引起。

网友A:
按这个PDF来看,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一般功放电流异常大并发热,主要问题是自激。需要排除一下。电源部分滤波再改善一下,输入线路缩短点试试。只能慢慢排除。还有,别买了假芯片。

网友D:
反馈脚接反了

网友E:
我觉得你不要用那个低成本的‘Fig.20 Low cost bridge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 circuit(Po=18W)’那个方案。你试试上面图的那个‘Fig.18 20W Bridge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
The Values of the capacitors C3 and C4 are different to optimize the SVR(Typ. 40dB)’方案,感觉这个才是常用的。我以前做过一个tda2009的桥接放大器,按照图纸做出来的也是发热严重,一查是2009的两个输出端中点严重漂移,接了负载就有电流,后来在两个输出端各串了一个2200uf的电容才算完事。

楼主:
没错, 我采用的是手册上推荐的低成本的BT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不要用那个低成本的‘Fig.20 Low cost bridge configuration application circuit(Po=18W)’那个方 ...

我这个不接喇叭就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