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为什么要用比较器做电流电压的采集?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需要怎么...

楼主:
这里为什么要用比较器做电流电压的采集?用431反馈过压过流信息不可以吗?需要怎么搭建电路呢?比如输出过流是12V 9A,过压点是14.7V,我看开关电源输出端一般都是用431作为过压和过流的采集,闭环控制的啊

网友A(2024-12-25):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电压控制,常规比较器,不需要太高的精度,上面的是电流控制,且负极接地,让运放反应速度加快,只要 ...

你好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采集电压电流信号,比较器,431提供基准稳压点。

这里用的是单片机输出的DAC作为基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利用输入过压或过流作为控制,电路可以在产生过压或过流输出之前切断输出。这可能比使用过压或过流输出的反 ...

恒压恒流、过压过流检测、过压过流闭环控制,是不同的应用吗 ?你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31只是“电压”采样并输出一个控制信号,不是“过压”采集,更不能做过流采集的事。

这里为什么不能用431作为基准呢

网友A:
这个如何选择可恢复保险丝呢?有两路  一路是12V  0.6A额定电流  过流点1.1A;另一路是12V  3A额定电流  过流点5.1A;辣么,怎么选择两路不同的可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C:
一般情况,采集电压电流信号,比较器,431提供基准稳压点。

网友B:
下面是电压控制,常规比较器,不需要太高的精度,上面的是电流控制,且负极接地,让运放反应速度加快,只要正极电压高于后者低于0电压,就快速切换输出电压。

网友D:
利用输入过压或过流作为控制,电路可以在产生过压或过流输出之前切断输出。这可能比使用过压或过流输出的反馈更好。

网友E:
431只是“电压”采样并输出一个控制信号,不是“过压”采集,更不能做过流采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