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的电子琴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4-12-22):
之前在学校制作的小项目,利用STM32制作的电子琴。当时也是新学习的嵌入式在操作上也是十分不够熟练,从各种网站上搜索学习别人的项目才勉强做出来。这里放出程序源码和仿真希望能够给同学们一个模板和启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注:本仿真是使用Proeus  8.17以上版本,否则可能出现不发声的情况,也欢迎大佬帮忙解惑。

单片机主程序源码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pp_demo.h"
#include "O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app_demo.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

{

        /*OLED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16, 0, "Hello World!", OLED_8X16);//初始化显示
    OLED_Update();
    while(1)
    {
    appdemo_show();
    }
}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OLED.h"
/*******************************************************************************
* 函 数 名         : KEY_Init
* 函数功能           : 按键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定义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KEY1_PIN|KEY2_PIN|KEY3_PIN|KEY4_PIN|KEY5_PIN|KEY6_PIN|KEY7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KEY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按键扫描检测
* 输    入         : mode=0:单次按下按键
                     mode=1:连续按下按键
* 输    出         : 0:未有按键按下
                     KEY_UP_PRESS:KEY_UP键按下
                     KEY0_PRESS:KEY0键按下
                     KEY1_PRESS:KEY1键按下
                     KEY2_PRESS:KEY2键按下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1;

    if(mode==1) //连续按键按下
        key=1;
    if(key==1&&(KEY1==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KEY7==0)) //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delay_ms(1);  //消抖
        key=0;
        if(KEY1==0)
        {
//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哆”");//当前按下的音符为“哆”
//    OLED_ShowChinese(35, 40, "“哆”");
//    OLED_Update();
    return KEY1_PRESS;
        }
        else if(KEY2==0)
            return KEY2_PRESS;
        else if(KEY3==0)
            return KEY3_PRESS;
        else if(KEY4==0)
            return KEY4_PRESS;
        else if(KEY5==0)
            return KEY5_PRESS;
        else if(KEY6==0)
            return KEY6_PRESS;
        else if(KEY7==0)
            return KEY7_PRESS;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    //无按键按下
    key=0;
        return 0;
}

//矩阵按键端口初始化
void key_matri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 数 名       : key_matrix_flip_scan
* 函数功能         : 使用线翻转扫描方法,检测矩阵按键是否按下,按下则返回对应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key_value:1-16,对应S1-S16键,
                   0:按键未按下
*******************************************************************************/
u8 key_matrix_flip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value=0;

    KEY_MATRIX_PORT_OUT(0x0f);//给所有行赋值0,列全为1
    if(KEY_MATRIX_PORT_READ!=0x0f)//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10us(1000);//消抖
        if(KEY_MATRIX_PORT_READ!=0x0f)
        {
            //测试列
            KEY_MATRIX_PORT_OUT(0x0f);
            switch(KEY_MATRIX_PORT_READ)//保存行为0,按键按下后的列值
            {
                case 0x07: key_value=1;break;
                case 0x0b: key_value=2;break;
                case 0x0d: key_value=3;break;
                case 0x0e: key_value=4;break;
            }
            //测试行
            KEY_MATRIX_PORT_OUT(0xf0);
            switch(KEY_MATRIX_PORT_READ)//保存列为0,按键按下后的键值
            {
                case 0x70: key_value=key_value;break;
                case 0xb0: key_value=key_value+4;break;
                case 0xd0: key_value=key_value+8;break;
                case 0xe0: key_value=key_value+12;break;
            }
            while(KEY_MATRIX_PORT_READ!=0xf0);//等待按键松开
        }
    }
    else
        key_value=0;

    return key_value;
}

void oled_xz(void)
{
u8 key=1;
    static u8 OLED_FLAG1 = 0,OLED_FLAG2 = 0,OLED_FLAG3 =0,OLED_FLAG4 = 0,OLED_FLAG5 = 0,OLED_FLAG6 = 0,OLED_FLAG7 = 0;

    if(key==1&&(KEY1==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KEY7==0)) //任意一个按键按下
    {
//        delay_ms(1);  //消抖

        key=0;
        if(KEY1==0)
        {
            if(OLED_FLAG1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1,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1;
                OLED_FLAG2=0;
                OLED_FLAG3=0;
                OLED_FLAG4=0;
                OLED_FLAG5=0;
                OLED_FLAG6=0;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2==0)
        {
            if(OLED_FLAG2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2,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1;
                OLED_FLAG3=0;
                OLED_FLAG4=0;
                OLED_FLAG5=0;
                OLED_FLAG6=0;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3==0)
        {
            if(OLED_FLAG3 == 0)
            {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3,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0;
                OLED_FLAG3=1;
                OLED_FLAG4=0;
                OLED_FLAG5=0;
                OLED_FLAG6=0;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4==0)
        {
            if(OLED_FLAG4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4,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0;
                OLED_FLAG3=0;
                OLED_FLAG4=1;
                OLED_FLAG5=0;
                OLED_FLAG6=0;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5==0)
        {
            if(OLED_FLAG5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5,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0;
                OLED_FLAG3=0;
                OLED_FLAG4=0;
                OLED_FLAG5=1;
                OLED_FLAG6=0;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6==0)
        {
            if(OLED_FLAG6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6,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0;
                OLED_FLAG3=0;
                OLED_FLAG4=0;
                OLED_FLAG5=0;
                OLED_FLAG6=1;
                OLED_FLAG7=0;
            }
        }
        else if(KEY7==0)
        {
            if(OLED_FLAG7 == 0)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 18, "当前按下的音符为");
                OLED_ShowNum(55, 40, 7, 1, OLED_8X16);
                OLED_Update();
                OLED_FLAG1=0;
                OLED_FLAG2=0;
                OLED_FLAG3=0;
                OLED_FLAG4=0;
                OLED_FLAG5=0;
                OLED_FLAG6=0;
                OLED_FLAG7=1;
            }
        }

    }
    else if(KEY1==1&&KEY2==1&&KEY3==1&&KEY4==1&&KEY5==1&&KEY6==1&&KEY7==1)    //无按键按下
        key=1;

}

可能出现仿真的时候提示没有接通电源具体步骤如下:

出现问题

出现问题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第三步

第三步

仿真程序

网友A:
有错哎,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哎,运行不了

是编译问题还是仿真的

网友B:
是不是传错文件了,仿真和程序都有错

打开仿真报错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自己画仿真图后 载入你的程序  完全没有效果,这个是修改后的,基本可以用了:

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90970-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编译问题还是仿真的

仿真有问题,编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有问题,编译没问题

现在已经修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