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电源板可以用多层板

楼主(2024-12-23):
交流走内层,安全吗

网友A:
具体看电路是否符合电磁辐射标准,大电流需要开窗走锡 ,内层加铜厚。

网友B:
走外层都要加锡散热防过流防过热,你走内层。。。。。。

网友C:
不走内层。

网友D:
在PCB电路板设计中,220V交流电走内层是可行的,但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1. 绝缘要求  • 220V属于强电,存在触电风险。如果走内层,必须保证内层的绝缘处理足够可靠。通常需要使用高耐压值的绝缘材料,如高TG值的FR - 4板材(一般要求大于130℃的TG值),并且要考虑绝缘层的厚度。  • 在多层板中,内层的绝缘层厚度要满足安全规范,例如UL(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标准对不同电压等级下的绝缘间距有明确规定,以防止爬电和击穿现象。  2. 隔离距离  • 为防止220V交流电与其他低压信号(如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等)之间的干扰和安全隐患,需要保证足够的隔离距离。一般建议220V线路与其他信号线之间的间距不小于4 - 8mm,具体数值取决于电路板的工作环境和安全标准。

网友D:
常需要采取屏蔽措施,如在220V线路周围设置接地层(GND)来屏蔽电磁干扰。

网友E:
PCB布局设计必须遵循规则并满足要求。

网友F:
220V 高压区电路与为了安全起见与低压区电路要分开.
参考绝大多数的开关电压电路板:不仅分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布线, 且在电路板关键位置开槽处理了.

网友G:
不安全,要求是2mm以上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