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内二极管异常

楼主(2024-12-23):
各位大佬,使用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打芯片内的二极管4脚对地不导通,是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请问这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呀

网友A:
ULN2003输入端非二极管而是电阻,输出对地也无二极。有电路框图不看的吗?

网友B:
你设置多少V的,这个是比较高压的,他是TVS,防止静电脉冲,不是你理解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