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NG串口单秒发数据简单实例

楼主:
/*+++++++TOP++++++++++++*/

module uart_tx(
    input                wire            sclk,
        input                wire                  rst_n,
        output                reg         uart_tx
    );

parameter                  CLK_FREQ             =24000000;        //时钟频率50M
parameter                  UART_BAUD             = 115200;        //时钟频率50M
parameter                  MAX_BIT_COUNT         = 31;        //时钟频率50M
localparam                 MAX_BAUD_CNT         = CLK_FREQ / UART_BAUD;//434

reg [7:0] write_data;   //发送数据

//运行计数器
reg [31:0] run_cnt;        //波特率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run_cnt <= 32'd0;
    else if(run_cnt == CLK_FREQ)
         run_cnt <= 0;
    else
        run_cnt <= run_cnt + 1;
end

//波特率计数器
reg [8:0] baud_cnt;        //波特率计数器
reg en_baud_cnt;        //波特率计数器开关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aud_cnt <= 8'd0;
    else if(en_baud_cnt == 1'b1) begin
        if(baud_cnt == MAX_BAUD_CNT)
            baud_cnt <= 8'd0;
        else
            baud_cnt <= baud_cnt + 1;
    end
    else
        baud_cnt <= baud_cnt;
end

//发送位计数器
reg [4:0] bit_cnt = 0;        //波特率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bit_cnt <= 4'd0;
    else if(baud_cnt == MAX_BAUD_CNT)
        begin
            if(bit_cnt ==  MAX_BIT_COUNT)
                bit_cnt <= 4'd0;
            else
                bit_cnt <= bit_cnt + 1;
        end
    else
        bit_cnt <= bit_cnt;
end

//位发送逻辑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uart_tx <= 1'b0;
    else if(baud_cnt == MAX_BAUD_CNT/2)
        begin
            if(bit_cnt ==  0)
                uart_tx <= 1'b0;
            else if(bit_cnt == MAX_BIT_COUNT)
                uart_tx <= 1'b1;
            else
            begin
            case(bit_cnt)
                1:uart_tx <= write_data[0];
                2:uart_tx <= write_data[1];
                3:uart_tx <= write_data[2];
                4:uart_tx <= write_data[3];
                5:uart_tx <= write_data[4];
                6:uart_tx <= write_data[5];
                7:uart_tx <= write_data[6];
                8:uart_tx <= write_data[7];
                default:uart_tx <= uart_tx;
            endcase
            end
            //uart_tx <= write_data[bit_cnt-1];
        end
    else
        uart_tx <= uart_tx;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en_baud_cnt <= 1'b0;
    else if(run_cnt == 0) begin
        en_baud_cnt <= 1'b1;
    end
    else if(bit_cnt ==  MAX_BIT_COUNT && baud_cnt == MAX_BAUD_CNT)
        en_baud_cnt <= 1'b0;
    else
        en_baud_cnt <= en_baud_cnt;
end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 1'b0)
        write_data <= 8'd0;
    else if(run_cnt == 0)
        write_data <= write_data + 1;
    else
        write_data <= write_data;
end

endmodule

画红线的一个小问题,有没有人帮我解释一下?
寄存器是八位的最大数值255

但是
MAX_BAUD_CNT数值是434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A(2024-12-25):
reg [8:0] baud_cnt;是9位

网友B:
对对对  我,low   真是一起语醒梦中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