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可以用除了3.0,3.1以外的口进行程序下载吗?

楼主(2024-12-24):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STC15F2K60S2这款单片机,可以用除了3.0,3.1以外的口进行程序下载吗,如果有的话,该如何操作?

网友A:
不能,固定的使用P3.0 P3.1下载。

网友B:
理论上可行。
找厂家修改底层程序就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固定的使用P3.0 P3.1下载。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
找厂家修改底层程序就可以定制。

好的,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
找厂家修改底层程序就可以定制。

这样搞可能需要重新流片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可能需要重新流片修改

应该不用 重新流片,单片机内还有一个我们接触不到的空间下载厂方程序

网友E:
应该大概可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