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

楼主(2024-12-24):
过流保护,大家都会采集电流后经过运放放大送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从而保护后级电路。那短路保护,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过流保护正常,一旦输出短路就会烧MOS管,有哪些好的方法可以实现短路保护?输出是DC12V 额定电流3A,过流点5A。

楼主:
这种负载开关怎么应用到我的电路中呢?附件的属于电子保险丝还是负载开关,区别是?

楼主:
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回事?这个是合理的吗?为了更安全?  还有短路保护不同于过流保护,你们是怎么做的?过流是直接采集电流,设置一个过流点。到了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一开始我以为短路是过流的极限情况,只要电流大于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然鹅我的判断是错的,一短路,不会启动保护,直接把输出mos管烧了,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A:
各种保护使用单片机没毛病,但並非凡是保护都得靠单片机。

网友B:
过流保护电路动作通常允许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切断负载,也可能只是报警并不切断负载。而短路保护要求瞬间做出反应,立即切断负载。曾经将霍尔元件用于AC33V/2A负载电路检测短路,短路时霍尔输出低电平触发MCU外部中断,切断负载。其反应速度远超原有电路中的5*20mm玻璃管保险丝。其实楼主的电路和软件做相应修改是可以实现短路保护的。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都有高级定时器,一定要用它的刹车功能,
这玩意儿是硬件级的响应速度,用好了是不会烧MOS管的,
还可以在软件里随意打开恢复输出。
怎么用怎么玩那就看你的单片机技术功底了。

网友D:
这种我们一般是加的保险丝

楼主:
这个如何选择可恢复保险丝呢?有两路  一路是12V  0.6A额定电流  过流点1.1A;另一路是12V  3A额定电流  过流点5.1A;辣么,怎么选择两路不同的可恢复保险丝呢?

网友E:
短路保护可以采用短路保护装置作为硬件保护,当发生短路情况时,强制自发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路保护可以采用短路保护装置作为硬件保护,当发生短路情况时,强制自发切断电源。

关键是如何设计电路  作为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