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车,汽车电子还是摩托车电子大多数采用CAN通讯?不用485或者其他的通讯...

楼主:
为什么电动车,汽车电子还是摩托车电子大多数采用CAN通讯?不用485或者其他的通讯方式?为什么MCU不能直接控制LED?而要经过CAN收发器?

网友A(2024-12-25):
相对于485,CAN总线抗干扰能力强点,而且CAN协议是多主结构,485是主从结构,CAN实时性更强点,汽车电子大部分都是用的CAN总线;其实直接用MCU控制LED也是可以的,用CAN收发IC控制可以节省MCU资源,而且用CAN更容易拓展一点,软件硬件不需要变动太多

网友B:
CAN总线是专门为汽车应用而设计的通信协议。以下是一些关键点来支持这一结论:

1. **起源和开发**:CAN总线最初由德国BOSCH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为汽车行业开发。它是为了满足乘用车串行通信的需求而研制的。

2. **应用广泛性**:CAN总线在汽车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汽车控制系统、诊断系统、娱乐系统和安全系统等。它允许多个设备共享同一通信线路,实现数据的高效传输。

3. **特点适应性**:CAN总线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汽车行业,例如它支持最远10公里的数据传输距离,具有强大的抗干扰性,数据传输速度快(理论峰值达到1Mbps),并且可以同时连接多达128个节点。

4. **实时性和可靠性**:CAN总线以其高度可靠、实时响应及灵活应用等特质,在汽车市场获得广泛使用。它通过广播式的消息传输,使得网络上所有节点侦测的数据是一致的,适合传输控制、温度、转速等短消息。

5. **国际标准**:CAN总线最终成为了国际标准(ISO 11898),在北美和西欧,CAN总线协议已经成为汽车计算机控制系统和嵌入式工业控制局域网的标准总线。

6. **X-by-wire系统**:随着汽车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汽车系统的集成化,CAN总线支持了X-by-wire系统的发展,如线控转向(Steering-By-Wire),线控制动(Brake-By-Wire)等。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CAN总线是专门针对汽车应用而设计的,它在汽车电子控制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因其专为汽车设计的通信特性而在汽车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C:
楼上的关于CAN总线通信的信息非常有用。在我看来,CAN总线的抗噪性更好。

网友D:
二楼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关于CAN总线通信的信息非常有用。在我看来,CAN总线的抗噪性更好。

CAN驱动与RS485驱动是差不多的,但CAN有很大的优点:无主结构,没有主机,不需要轮询,优先级由ID决定,比如一些重要的异常信号用较低的ID,能以更高的优先级得到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485,CAN总线抗干扰能力强点,而且CAN协议是多主结构,485是主从结构,CAN实时性更强点,汽车电子大部 ...

CAN 和LIN在汽车电子上面都有很广的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相对于485,CAN总线抗干扰能力强点,而且CAN协议是多主结构,485是主从结构,CAN实时性更强点,汽车电子大部 ...

CAN是不是无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