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电子,ACC钥匙开关关了后,用示波器挂在ACC线上,还是能抓到一个漏电波形,...

楼主:
摩托车电子,ACC钥匙开关关了后,用示波器挂在ACC线上,还是能抓到一个漏电波形,设置的是5V的触发电平。这种概率性的漏电波形如何有什么办法吸收掉呢,以免触发后面的负载

网友A(2024-12-25):
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B:
接个对地电容,或者反接个大于5V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个对地电容,或者反接个大于5V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大于5V是多少V

网友A:
比如5.1V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钳位吗

网友D:
您有捕获波形的详细信息吗,例如持续时间、幅度、峰峰值电压。图片不够清晰,无法读取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