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热释电传感器啊?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2024-12-25):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你的热释电传感器的PDF文件扔上来大家才知道怎么驱动你的传感器

网友B:
热释电传感器有开关量输出的,单片机IO口监测传感器开关量输出高低电平变化,决定程序走向。

网友C:
先用热释电芯片处理,再送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