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printf串口输出指令单片机卡死

楼主:
在while(1)里面加入printf输出AT指令,成功输出一次后单片机卡死。注释掉该部分就能正常运行😭
求大神求解😭

网友A(2024-12-27):
既然输出成功就证明初始化是没问题的;能不能调试看看程序是不是卡在中断里了,我之前用F1系列的单片机串口使用空闲中断时也要读一下数据寄存器,不然就一直触发导致程序卡死,F4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不要printf,先用sprintf组成字符串,再用串口函数发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编译后的空间不够用了

你知道429flash多大吗

网友E:
是不是映射的printf那个串口没有初始化造成的?

网友F:
可能是堆栈异出、程序跑飞、中断有问题。

网友G:
芯片是stm32f429

网友D:
应该是程序编译后的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什么芯片啊?是不是内存不够用?

stm32f429

网友H:
什么芯片啊?是不是内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