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热管加热电路问题

楼主:
先打开水,有水压,再手动打开开关2,发热管加热。指示灯用来检测水压开关是否闭合,指示灯应该放在发热管前还是后,比较好

网友A(2024-12-26):
检测还是指示?放前边一直亮,放后面手动开关接通就不亮了,话说这个水压开关断了的话就灭有电流了,似乎没必要指示啊

网友B:
第二张图的开关2,没有意义了,控制不了发热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的开关2,没有意义了,控制不了发热管

为何?

网友C:
第一图,不管加不加热LED都亮着。第2图,LED亮了就不加热了。LED灭了才加热。
其实你可以省一个开关:
把LED电阻串,并在水压开关上。水压不够时亮灯但不加热。水压够了灭灯开始加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图,不管加不加热LED都亮着。第2图,LED亮了就不加热了。LED灭了才加热。
其实你可以省一个开关:
把 ...

不知道水压开关的带载能力怎样

网友C:
水压开关如果是家用水塔之类的,可过流10A左右。如果是锅炉房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指示灯应置于加热管之前。

网友E:
用第一个图,另外再加一个指示灯电路与发热管并联,这样既可以指示水压开关是否闭合,也可以指示发热管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