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4-12-26):
1.短路保护不同于过流保护有哪些好的办法可以实现?具体的电路怎么实现。附件只是给了几种模式的短路保护的方法,没有具体的电路

2.过流后,解除过流,就算把负载移除,也不会重新启动输出?要移除电源,然后重新上电才会恢复输出,这个咋回事?这个是合理的吗?为了更安全?还有短路保护不同于过流保护,你们是怎么做的?过流是直接采集电流,设置一个过流点。到了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一开始我以为短路是过流的极限情况,只要电流大于过流点就会关断输出,然鹅我的判断是错的,一短路,不会启动保护,直接把输出mos管烧了,这个如何解决??

3.可恢复保险丝能不能实现短路保护?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用可恢复保险丝,考虑保持电流就是额定电流?跳闸电流就是相当于过流保护点?最大电流就是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有两路 一路是12V  0.6A额定电流  过流点1.1A;另一路是12V  3A额定电流  过流点5.1A;辣么,怎么选择两路不同的可恢复保险丝呢?这个如何选择可恢复保险丝呢?

eFuse or Load Switch Short Circuit Current.pdf

Voltage Limit, Current Limit or eFuse Protection Mode.pdf

网友A:
短路比较厉害了,你输出是什么架构?晶体管?MOS?IGBT?继电器?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比较厉害了,你输出是什么架构?晶体管?MOS?IGBT?继电器?可控硅?

MOS啊   你有电路不

网友B:
论原理,震荡器自带短路保护,一短路,反馈就没了,停震关机。

网友C:
是的,可复位保险丝也称为正温度系数 (PTC) 保险丝,可用于防止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啊   你有电路不

我也头疼啊,尤其是功率直接输出,只要短路,立刻炸。目前没有好办法。如果串联一个阻抗进去,使短路电流变小一点,也许可以,但是正常工作时这个阻抗功耗会非常大,热量不小

网友D:
保护措施是要看具体要求,如过流保护可以分为切断安全保护与打嗝保护,过压保护也看负载情况,有些负载绝对不允许过压就要采取切断安全保护,有些过压不影响允许短暂过压,都有一体两面对应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可复位保险丝也称为正温度系数 (PTC) 保险丝,可用于防止短路。

可恢复保险丝和PTC是一个概念对不

楼主:
短路保护电路  没有推荐吗

楼主:
这种短路保护的实现方式有没有参考电路  像我这种应用  帮忙把图贴出来  谢谢

网友E:
可恢复保险丝有插入损耗,好像一般不适用于大电流场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恢复保险丝有插入损耗,好像一般不适用于大电流场合。

不是损耗问题,而是速度根本来不及,在它起作用之前,MOS就坏掉了。
而且即使小电流,实际上那个东西的寿命并不好,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B:
短路才保护,过载甭管吗?!

网友B:
可自复保险子是PTC,发热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的设备是电子电路,恐怕保险子还没热透,那些有源器件就已挂了,
短路检测跟过流检测不一样,过流检测是电阻或电流互感器,电阻需要压降才能给出电流信息,电流互感器不需压降,但如果短路,则两种检测方案都会发放 大得过份的输出,可能造成控制区块的破坏,所以,短路保护通常不用检流元件,直接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