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期学习stm32单片机的一些疑惑望大佬解答,诚心发问

楼主(2024-12-26):
主要是关于宏观方面不是细节的知识点,我目前的情况是刚刚学完中断,正在看usart/uart串口通信,对于配置时钟,io口,初始化这些基本能理解,能查懂看过手册能自己配虽然可能有错误,但是能配出来去找错误改进,但是对于代码的核心逻辑部分总感觉缺点什么,就是学了就忘,没有题目巩固,我现在在学串口感觉中断里的寄存器我都忘得差不多了,我理解的复习应该是输出,去通过一些项目来巩固这些知识,而不是一遍遍的反刍知识点,但是我目前基本不知道有什么系统性的模块练习项目,课程中的一些项目不断的做总觉得学的假假的,感觉之接触到了形,没有触及到神,稍微换换壳,我就不会了。学的越多忘的越多我懂,但是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忘记的无力感。综上我想求助大佬们是否有过这种时期,如何度过,如何检索一些和自己所学知识相关的项目去实现以及改进,菜鸟求助!!!求大佬解答!

网友A:
最好是有具体的项目,用到哪个的时候仔细去学习手册
没有项目就学一个模块,就仔细自己编程调试一个模块,光看书或者资料是容易学了就忘的

网友B:
知识那么多,不可能100%全记住的,但要懂得原理、知道知识点

网友C:
其实可以通过找一个帖子的设计,从头跟进一下整个项目的流程,比如用keil要熟悉keil的使用操作,然后添加标准库或者hal库,编译等问题,以及串口配置等等,你都可以找一个项目去跟做,找一个最基础的去试试,后面再尝试自己做,或许能有一点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通过找一个帖子的设计,从头跟进一下整个项目的流程,比如用keil要熟悉keil的使用操作,然后添加标 ...

感谢回复,有所受益

网友D:
就是项目做少了,多做点你会发现这些外设啥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去记的,有模板用模板,没有模板就翻手册自己写,后面麻烦的还是程序运行的思路,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协议。。

网友E:
了解就可以,用的时候再查资料。或者自己编程序调试运用,比看书理解深刻。

网友F:
多做练习,因为练习是巩固知识、提高能力

网友G:
    孰能生巧,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困惑,学了不用很快就忘记,后来发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只要你足够熟悉,就不会再忘记了。把每个例程练习10遍,直到不用看范本和视频也能轻松敲出来代码,才算真正掌握了。记忆越来越深刻,今后就算再忘记,要捡回来也很快。

网友H:
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会原理和算法,你要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有的人会8051编程,但到了STM32就一脸蒙,感觉是在学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他就只学会了8051编程,而不是单片机编程
STM32虽说高级了一些,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性能好一点的8051"
推荐使用标准库学习,虽说你以后可能不用,但应该还是以标准库入门好一点
然后找一本STM32的入门书,跟着书本一步一步的来,代码要一个一个的去敲,你可以抄,但不要复制抄完之后要学会举一反三,比如,书中用的是串口1,你可以试一下用串口2
书中的原理描述一定要认真,整本书学下来,也就差不多了
推荐这本书,它有保姆级的入门,避免了初学者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无用功上

网友I:
学的时候, 有关键的知识点要做下笔记, 全部都用脑子记忆, 容易记混淆, 容易忘记, 做笔记, 可以马上查阅

网友J:
要学会做项目,b站很多手把手教你做的,不会的不理解可以先跳过直接复制粘贴,一定要完整的做出了,做完了你就算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肯定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做,得先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再学怎么做

网友J:
怎么检索,去b站 GitHub 嘉立创,推荐嘉立创,就算不会硬件也可以做一个项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