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便携式几百块钱的网络分析仪用来大概的调试蓝牙天线阻抗、换能器阻抗等,是否...

楼主(2024-12-27):
这种便携式几百块钱的网络分析仪用来大概的调试蓝牙天线阻抗、换能器阻抗等,是否可以满足基本的应用需求?另外图片中也有一些疑问,用过网分的帮忙解答一下,主要还是基本概念的讲解

NanoVNA-F V3便携式矢量网络分析仪用户手册 V1.3.pdf

网友A:
1. 动态范围是网络分析仪(VNA)接收机的最大输入功率与最小可测量功率(本底噪声)之间的差值,要使测量有效,输入信号必须在这些边界内。如下图所示

2. 本底噪声是以分贝为单位的,是对数值,所以是复数很正常。本底噪声有多种定义方式,通常我们都是取的平均值。它代表了仪器自身工作时背景噪声的基底水平,所以当然是越小越好,小的本底噪声意味着更高的测量灵敏度和更宽的动态范围,能够更准确地解析出非常弱的信号。下图是一个本底噪声的定义示意图:

3. 输出功率反映的是 VNA 的信号发生器和测试仪可将多少功率发射入被测器件(DUT)。单位是dBm,一般参考阻抗是50Ω。0dBm 就表示输出功率为 1 毫瓦。± 2dB 就表示实际的输出可能是 -2dBm 到 +2dBm 之间变化,基波就是信号的主频部分。

4. 频率精度通常以采样率的百万分率(ppm,parts per million)给出。例如: 给定100MHz的频率和100ppm的频率误差,那么我们实际频率其实在一个动态区间内,最大频率为100. 01MHz,最小频率为99. 99MHz

5. “测量范围: 70dB(50kHz-300 MHz),(60dB(300M-900MHz),40dB(0.9G-1.5GHz));” 可能指的是,在50 kHz 到 300 MHz,动态范围是 70 dB,以此类推。

6. 端口SWR < 1.1。这个SWR可能代表了入射到DUT的信号的驻波比值,SWR < 1.1 表示大部分的入射波都传递到了DUT,少部分的被反射回去了。

7. 扫描点速度:>600 P/S(RBW=4000Hz) 。表示在使用 4000 Hz 的带宽分辨率时,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扫描速度可以超过 600 个频率点每秒。

8. VNA的衰减误差没有了解过。

以上仅为个人理解哈,毕竟我也只用了VNA没多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动态范围是网络分析仪(VNA)接收机的最大输入功率与最小可测量功率(本底噪声)之间的差值,要使测量有 ...

非常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动态范围是网络分析仪(VNA)接收机的最大输入功率与最小可测量功率(本底噪声)之间的差值,要使测量有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5.测量范围: 70dB(50kHz-300 MHz),(60dB(300M-900MHz),40dB(0.9G-1.5GHz));” 可能指的是,在50 kHz 到 300 MHz,动态范围是 70 dB,以此类推。----动态范围70dB岂不是很宽的范围

6.网分都是输入吧,入射波怎么理解?

网友B:
网分可以当正弦波发生器,也可以相当扫频仪,输出变频率周期变化的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器,输出到网分接受端,可以显示带通滤波器的频率曲线。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分可以当正弦波发生器,也可以相当扫频仪,输出变频率周期变化的信号,通过带通滤波器,输出到网分接受端 ...

也就是自己测试自己输出的信号吗  你想表达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