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102E怎样测量音频信号?

楼主(2024-12-28):
普源DS1102E怎样测量音频信号,按键应该放在什么挡位?具体操作怎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单音频,一般音乐信号就是一堆杂波

测量1k的正弦波

网友B:
除了单音频,一般音乐信号就是一堆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