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VX和AD19使用问题

楼主:
1.AD原理图任意角度划线实现不了?

2.PADSVX 元件层叠不高亮显示报错的吗?

PADSVX 元件层叠不高亮显示报错的吗?

PADSVX 元件层叠不高亮显示报错的吗?.png

网友A(2024-12-28):
鼓捣半天,就这样了,也回不去开始那种状态了,也不知道怎样实现的,哎,不好意思

网友B:
2.PADSVX 元件层叠不高亮显示报错的吗? 两个焊盘属于相同网络, 所以不报错. 元件堆叠了, 就需要人工检查元件间距了, pcb板需要制样来确定是不是最终定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鼓捣半天,就这样了,也回不去开始那种状态了,也不知道怎样实现的,哎,不好意思

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PADSVX 元件层叠不高亮显示报错的吗? 两个焊盘属于相同网络, 所以不报错. 元件堆叠了, 就需要人工检查元 ...

不同的网络也会报错啊  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