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IDE写单片机程序时程序无法下载怎么解决?

楼主:
使用STM32CubIDE写单片机程序时程序无法下载怎么解决?

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Reason: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

屏幕截图 2024-12-28

网友A(2024-12-28):
你好,在使用STM32CubeIDE进行单片机程序下载时遇到“Error in initializing ST-LINK device. Reason: No device found on target.”的问题,可以尝试以下几种解决方法:
1.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STM32芯片与计算机已正确连接,并且USB线缆没有损坏。
2. 检查下载工具和驱动:确保ST-Link与计算机驱动程序已经正确安装并且可以正常工作。
3. 检查下载设置:在STM32CubeIDE中,正确设置下载选项,包括芯片型号、下载接口、flash空间等,确保这些设置与你的硬件和应用程序一致。
4. 更新STM32CubeIDE:有时候更新IDE到最新的版本可能会修复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访问STM32CubeIDE官方网站获取最新版本的下载链接。
5. 使用其他编程环境:如果上述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考虑将代码迁移至其他支持的编程环境中进行开发,例如GCC编译器、Vivado等。
6. 重启设备和计算机:有时硬件故障可能是导致此问题的原因之一。重启设备和计算机可以暂时解决此类问题。
7. 检查引脚配置:确保没有代码将SWD的引脚配置为普通I/O,这会导致ST-LINK无法通过SWD与单片机通信。
8. 使用ST-LINK Utility:如果CubeIDE无法下载程序,可以尝试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进行下载。
9. 检查BOOT0引脚:将STM32的BOOT0和3.3V短接,使其状态为1,然后再尝试下载。
10. 固件更新:如果提示需要固件更新,更新ST-LINK下载器的固件,以避免每次都提醒需要更新。
11. 替换文件:如果遇到固件更新问题,可以尝试替换STM32CubeIDE安装路径下的ST-LINK_gdbserver.exe和STM32_Programmer_CLI.exe文件。
12. 手动设置:如果“Download”选项被设置为“false”,在调试时并不会自动下载程序到目标板上。勾选上Download之后点确认就可以解决。

网友A:
你将STM32的BOOT0和3.3V短接,使其状态为1,然后再尝试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