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和32单片机读ADC的区别

楼主(2024-12-28):
情况是这样的,我用STC15和PY32两种单片机设计了一个读电流的板子,电流的采集电路都差不多,用的INA3221差分电路的方式,采集到采样电阻两端的压差,然后通过计算获取到电流的。

现在的问题,我用STC15的单片机读到的微安电流的值很稳定,而且py32读到的微安电流值会有些抖动,误差在80uA内 ,我认为微安电流的测量,有些抖动是正常的,像51这种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总觉得很奇怪。

网友A:
INA3221不是IIC读取数据的吗?

网友B:
抖动才是正常的,SAR型ADC,速度快,周边又是高频数字电路, 所以有抖动.

PY32的指标大概是10.5BIT, 也就是满幅0.1%左右. 结果是12BIT, 所以大概是最大4+的抖动, 一般会用软件一阶滤波或平均.
STC的指标估计与PY32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