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芯片 选择使用内部时钟 问题

楼主(2024-12-29):
手头有个STC12C2025AD芯片,程序下载进去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报文不对。然后我把图中“选择使用内部时钟”的勾去掉,下载程序,报文依然不对。然后我再把勾选上,再次下载,报文这次正确了。然后神奇的是我断电再上电后报文又不对了。只有每次重复上述操作后,报文出现正常,然后掉电上电就不对了。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比较早期的芯片,RC的频率误差非常大的,使用串口的话基本上不能用的,使用外部晶振吧

网友B:
STC12C2025AD使用串口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因为内部时钟误差比较大),下载时不要勾选内部时钟,将勾选去掉,下载成功后,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C:
有没有到隔壁论坛求助?

网友C:
每次下载程序,如果使用STC12C2025AD内部IRC,频率应该有一定的波动,且这个频率也不高,用于串口通讯不太现实

网友D:
“选择使用内部时钟”的勾去掉应该外接晶振才能正常下载并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使用内部时钟”的勾去掉应该外接晶振才能正常下载并工作。

去掉后下载成功,报文正常,但是重新上电后报文就又变了。此后每次上电都是那个错误的报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早期的芯片,RC的频率误差非常大的,使用串口的话基本上不能用的,使用外部晶振吧

去掉后下载成功,报文正常,但是重新上电后报文就又变了。此后每次上电都是那个错误的报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2C2025AD使用串口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因为内部时钟误差比较大),下载时不要勾选内部时钟,将勾选去掉, ...

去掉后下载成功,报文正常,但是重新上电后报文就又变了。此后每次上电都是那个错误的报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到隔壁论坛求助?

刚来这里,还没有去其他地方求助

楼主:
解决了_(:з」∠)_勾选了“下次下载时清除eerom并清零”重新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