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上位机通讯

楼主(2024-12-29):
我是初学者,51单片机下位机,接近开关检测设备运行位置。目前程序是设备运行到开位置,接近开关发生跳变,232串口向上位机发送一次信号,字符a。到了关位置,发送一次信号,字符b。上位机串口控件收到信号,得出设备位置。弊端是,上位机程序重新启动,就不能知道设备运行位置。只有等设备运行一次,有通讯信号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才能知道设备运行位置。我是不是要把下位机程序改下,改成定期检测设备运行位置,同时发送信号给上位机?这个周期多长时间为好?会不会串口通讯没传输完,下一个检测周期又到了。

网友A:
你先得把通信协议写好,上位机可能发送指令,查询状态。

网友B:
这两者之间,就要做个查询指令,上位机启动,就查询、得到当前状态。

网友C:
开关变化速度有多快?就算9600波特率,发一次也没多少时间吧。要那么快的开关信号?那是编码器信号?

网友D:
上位机重启后,可以向下位机查询一次状态,其他不变

网友E:
应该不会,发送一次消息用时很短

网友F:
那你可以下位机改成从站,上位机主动查询,根据工艺设置查询周期

网友G:
你的担心多余了,串口通讯是us级的

网友H:
首先,上位机和下位机应该是双向通讯的,也就是有交互
下位机位置有变动,或者是重启,发送一次位置信息
上位机重启,向下位机查询一次位置信息
至于时间,在9600波特率下,发送或者接收一个字节是1.0416667毫秒,留有一定的余量,你可以当成是1.5毫秒,如果位置信息的变化小于这个时间,可以调整串口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