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的DAC输出3.3V,想把STC89C52RC的某个引脚拉高失败

楼主(2024-12-29):
大佬们求助
目前我想用STM32F103ZET6的DAC功能去输出3.3V电平然后拉高51的P2.0脚,插上51芯片的时候P2.0脚用万用表测只有0.9V左右,32的PA5作为DAC引脚用万用表测得只有1.76V左右,但是不连接51的话用万用表去测PA5又是3.3V,请问是我某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吗,还是说32的DAC驱动能力不太够,需要再加个运放吗?

网友A:
如果光是拉高51单片机引脚电平的话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STC89C52RC的引脚要输出高才可以被外界拉高

网友C:
stm32f103的DAC, 不开buffer,内阻15K,
开buffer 内阻5K,  你找开buffer试试.

如果只是开关, C52拉一个小的上拉电阻试试, 不过DAC去控制这个好像不匹配, 输出0,1用普通IO口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是拉高51单片机引脚电平的话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主要我想测试到底多少电压可以把51单片机引脚拉到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9C52RC的引脚要输出高才可以被外界拉高

佬,我试过用推挽模式也可以在51输出低的时候拉到高

网友D:
推挽输出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佬,我试过用推挽模式也可以在51输出低的时候拉到高

这是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的DAC, 不开buffer,内阻15K,
开buffer 内阻5K,  你找开buffer试试.

buffer已经开了,主要我想测试到底多少电压可以把51单片机引脚拉到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挽输出是什么

32单片机引脚的一个输出模式

楼主:
没办法场景就是这样,使用的时候上一个状态拉低了电平,下一个状态要检测外部高电平并且通过P2整个引脚读值判断是哪个引脚变成了高电平,并且STC89C52RC的引脚算是准双向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E:
电路设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
DAC输出是电压,如果接到8051的IO,对应的应该是ADC才对呀
89C52如果要读取电平,得先向这个IO输出高电平,然后再读取电平,这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设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
DAC输出是电压,如果接到8051的IO,对应的应该是ADC才对呀
89C52如果要读取电 ...

就是通过DAC对51的IO输出电压,查看输出到多少V的时候他会变为高电平
在低电平阈值检测的时候我用DAC输出到1.42V左右,51就变为低电平了

网友F:
51单片机的引脚如果被驱动为低电平,那么就不可以拉为高电平。

网友:
佬,我试过用推挽模式也可以在51输出低的时候拉到高

我真是服了,我把打好的脏话又删了,51黑水平咋都这么低,那些高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
就是通过DAC对51的IO输出电压,查看输出到多少V的时候他会变为高电平
在低电平阈值检测的时候我用DAC输 ...

这种东西,你要看的是规格书,一个成熟的单片机,在99.99%的情况下,你都是可以通过规格书来获取这些信息的
或者是用示波器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单片机的引脚如果被驱动为低电平,那么就不可以拉为高电平。

可以的佬,我用推挽模式或者直接接5V都可以把他拉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东西,你要看的是规格书,一个成熟的单片机,在99.99%的情况下,你都是可以通过规格书来获取这些信息的
...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目前有个小项目就是需要实际测出来当前引脚高低电平的切换阈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目前有个小项目就是需要实际测出来当前引脚高低电平的切换阈值

小项目也是一样的呀,正常来说,几乎是100%的单片机电气参数都会在规格书的范围之类的,电路只要取最坏的情况就可以了
而且,你测量出来的,它也会在这个范围之内,但你实际的代码,依然还是要按照规格书中的下限值来选择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目前有个小项目就是需要实际测出来当前引脚高低电平的切换阈值

根据STC89C52RC的IO口结构。要实测其某个引脚高低电平的切换阈值应当置该引脚准双向模式高电平,外部信号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逐渐变化。被测MCU不停读该被测口,其翻转后由其它口接LED或其它工具表示。被测口用低电平由外部信号拉高的方式显然是错误的,不但有损坏IO口的风险,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准确的切换阈值。另外单片机内部电路是按处理数字信号设计(ADC/DAC除外),对非数字信号的判读结果不具有普适性。批量制作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