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快充电源接器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器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

楼主(2024-12-30):
PD快充电源接%输出高压大电流给负载,比如接上%之后才能输出28V5A给负载,那%本身要承受140W的功率?或者说要承受5A的电流?%能过那么大电流?因为充电头输出确实是经过%之后才给到负载电压电流的

网友A:
%器只是做了通信协议上的应答,让快充电源输出高压大电流,
它本身只要能在28V电压工作而不坏就好了(与负载电流或功率无关)。
器里电线做粗一些就能流过大电流(大功率)了。

网友B:
没有搞过%器,不过原理上来说,这个东西只是给CC1,CC2一个%电压,为什么主输出还要经过%器?

网友C:
原则上,%要和cc1、cc2通讯,所以,不用自己承受大功率——不是指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只是做了通信协议上的应答,让快充电源输出高压大电流,
它本身只要能在28V电压工作而不坏就好了(与 ...

也就是电流只是经过了 器的走线而已  没有经过 器的电子元件对吧  可以这样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搞过 器,不过原理上来说,这个东西只是给CC1,CC2一个

你看我的图片嘛  负载电流是%器的USBA输出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