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语言怎样把数据表放在数据存储器中?

楼主(2024-12-31):
在c51中可以用 char code table[5]={xx,xx,xx,xx,xx}的数组把数据表存放在程序存储器中,是不可修改的。如果不用code,则table是存放在数据存储器中的,是可修改的。在汇编语言中用伪指令DB来存放数据表,但这个数据表是存放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不可修改。现在的问题是,在使用汇编语言编程时,怎样将一串数据存放在数据存储器中,可以修改它,也可以用MOV A,@R0的办法来查表,而不必用MOVC 指令来取数。

网友A:
程序运行的时候,依次将程序存储器中的数据表读写到指定内存。然后从内存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伪指令放进不同的段在储存器中的空间分配。

?DT?myvar  SEGMENT DATA         ; define a SEGMENT of class DATA
           RSEG    ?DT?myvar
VALUE:     DS      1            ; reserve 1 BYTE in DATA space

IO_PORT2   DATA    0A0H         ; special function register
VALUE2     DATA    20H          ; absolute memory location

?BI?mybits SEGMENT BIT          ; define a SEGMENT of class BIT
           RSEG    ?BI?mybits
FLAG:      DBIT    1            ; reserve 1 Bit in BIT space
P1         DATA    90H          ; 8051 SFR PORT1
GREEN_LED  BIT     P1.2         ; GREEN LED on I/O PORT P1.2

?ID?myvars SEGMENT IDATA        ; define a SEGMENT of class IDATA
           RSEG    ?EB?mybits
BUFFER:    DS      100          ; reserve 100 Bytes

?XD?my_seg SEGMENT XDATA                ; define a SEGMENT of class XDATA
           RSEG    ?ED?my_seg
XBUFFER:   DS      100                  ; reserve 100 Bytes

?CO?my_seg SEGMENT CODE                ; define a SEGMENT of class CODE
           RSEG    ?CO?my_seg
TABLE:     DB      1,2,4,8,0x10        ; a table with constant values

?PR?myprog SEGMENT CODE         ; define a segment for program code
           RSEG    ?PR?myprog
           MOV     A,IO_PORT2   ; direct memory access to DATA
           ADD     A,VALUE
           MOV     VALUE2,A
           MOV     R1,#VALUE    ; load address of VALUE to R1
           ADD     A,@R1        ; indirect memory access to VALUE

网友C:
不建议你学汇编,因为汇编需要对单片机工作原理有一定的理解,而你对单片机的工作原理好像一无所知。

单片机上电后,DATA (数据存储器)  中是随机值,并不会保留以前的任何数据, 因此,如果你需要把  数组(一串数据)放在 DATA (数据存储器)中, 首先,你需要把这些数据 利用 DB  放在 CODE(程序存储器) 中, 然后, 再在程序中, 通过  MOVC A,@A+DPTR  以及  MOV  @R1,A  把数组 存到 DATA (数据存储器)中。

真要从基础开始认真学汇编的话,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网友D:
要实现你的问题,只能采用数组形式存放,而且只能存放在内存中

网友E:
直接往里塞就行了呀。如MOV 30H,#1; MOV 31H,#2; MOV 32H,#3; MOV 33H,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往里塞就行了呀。如MOV 30H,#1; MOV 31H,#2; MOV 32H,#3; MOV 33H,A

这种方法我也想过,就是显得有点笨拙,但这应该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你的问题,只能采用数组形式存放,而且只能存放在内存中

关键是汇编语言没有数组的说法。

网友F:
只能用MOV A,@R0的方式读写,存放的时候注意存放在一个连续区域就行了,数组也只不过是存在连续区域的数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用MOV A,@R0的方式读写,存放的时候注意存放在一个连续区域就行了,数组也只不过是存在连续区域的数据 ...

这还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存,而不能像C语言一样一次性存储多个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是一个数一个数的存,而不能像C语言一样一次性存储多个数据。

因为在C语言,你在做数组到时候他就会带入,这一个程序。

;------------------------------------------------------------------------------
;  This file is part of the CX51 Compiler package
;  Copyright (c) 1988-2003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Keil Software, Inc.
;
;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  INIT_MX.A51:  This code is executed, if the application program contains
;                initialized variables at file level.
;
;  If you are using uVision2, just add the file as last file to your project.
;  *** IMPORTANT NOTE ***:  this file needs to be the last file of the linker
;  input list.  If you are using uVision2 this file should be therefore the
;  last file in your project tree.
;
;
;  To translate this file use Ax51 with the following invocation:
;
;     AX51 INIT_MX.A51
;
;  To link the modified INIT_MX.OBJ file to your application use the following
;  linker invocation:
;
;     LX51 your object file list, INIT.OBJ controls
;
;------------------------------------------------------------------------------
;
;  User-defined Watch-Dog Refresh.
;
;  If the C application contains many initialized variables uses a watchdog
;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the user has to include a watchdog refresh into
;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The watchdog refresh routine can be included
;  in the following MACRO and can alter all CPU registers except
;  DPTR.
;
WATCHDOG        MACRO
                                ; Include any Watchdog refresh code here
                ENDM
;
;------------------------------------------------------------------------------
;
;<h>  Far Memory Support
;
;  If the C application contains variables in the far memory space that are
;  initialized, you need to set the following define to 1.
;
; --- Set XBANK = 1 when far variables should be initialized
; <q> XBANK: Initialize variables in far memory
;          <i>If the C application contains variables in the far memory space that are
;          <i>initialized, you need to check this box.
$SET (XBANK = 1)
;
;</h>
;------------------------------------------------------------------------------

; Standard SFR Symbols
ACC     DATA    0E0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INIT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C_INITSEG        SEGMENT   CODE                ; Segment zur Initialisierung

INIT_IorP       MACRO
IorPData:                               ; If CY=1 PData Values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 Start Address
IorPLoop: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C      PData
                MOV     @R0,A
                SJMP    Common
PData:          MOVX    @R0,A
Common:         INC     R0
                DJNZ    R7,IorPLoop
                JMP    Loop
                ENDM

                EXTRN CODE (MAIN)
                PUBLIC  ?C_START

                RSEG    ?C_C51STARTUP
INITEND:        EJMP    MAIN

$IF (XBANK = 0)
                INIT_IorP
$ENDIF

Bits: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ANL     A,#007H
                ADD     A,#Table-LoadTab
                XCH     A,R0
                CLR     C
                RLC     A               ; Bit Condition to Carry
                SWAP    A
                ANL     A,#00FH
                ORL     A,#20H          ; Bit Address
                XCH     A,R0            ; convert to Byte Addressen
                MOVC    A,@A+PC
LoadTab:        JC      Setzen
                CPL     A
                ANL     A,@R0
                SJMP    BitReady
Setzen:         ORL     A,@R0
BitReady:       MOV     @R0,A
                DJNZ    R7,Bits
                SJMP    Loop

Table:          DB      00000001B
                DB      00000010B
                DB      00000100B
                DB      00001000B
                DB      00010000B
                DB      00100000B
                DB      01000000B
                DB      10000000B

?C_START:
                MOV     DPTR,#?C_INITSEG
Loop:
                WATCHDOG
                CLR     A
                MOV     R6,#1
                MOVC    A,@A+DPTR
                JZ      INITEND
                INC     DPTR
                MOV     R7,A
                ANL     A,#3FH
                JNB     ACC.5,NOBIG
                ANL     A,#01FH
                MOV     R6,A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JZ      NOBIG
                INC     R6
NOBIG:          XCH     A,R7

; ---- Init for far Variables
$IF (XBANK = 1)
                ANL     A,#0E0H
                CJNE    A,#0E0H,NOHDATA
;
HPTRINIT:       CLR     A
                MOVC    A,@A+DPTR
                MOV     R3,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2,A
                INC     DPTR
                CLR     A
                MOVC    A,@A+DPTR
                MOV     R1,A
                INC     DPTR
HLOOP:          CLR     A
                MOVC    A,@A+DPTR
                EMOV        @PR0,A
                INC     DPTR
                INC     R1
                MOV     A,R1
                JNZ     HINC
                INC     R2
HINC:           DJNZ    R7,HLOOP
                DJNZ    R6,HLOOP
                SJMP    Loop
NOHDATA:
$ENDIF
                ANL     A,#0C0H         ; Typ is in Bit 6 and Bit 7
                ADD     A,ACC
                JZ      IorPData
                JC      Bits

XdataMem: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2,A            ; High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MOV     R0,A            ; LOW
XLoop:          CLR     A
                MOVC    A,@A+DPTR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
                MOVX    @DPTR,A
                INC     DPTR
                XCH     A,R0
                XCH     A,DPL
                XCH     A,R0
                XCH     A,R2
                XCH     A,DPH
                XCH     A,R2
                DJNZ    R7,XLoop
                DJNZ    R6,XLoop
                SJMP    Loop

$IF (XBANK = 1)
                INIT_IorP
$ENDIF

                RSEG    ?C_INITSEG
                DB      0

;-------------------------------------------------------------------------
; STRUCTURE OF THE INITIALIZATION INFORMATION
; -------------------------------------------
; This section describes the initialization data generated by C51 for
; explicit variable initializations (in segment ?C_INITSEC).
;
; Explicit variable initilizations at C source level are stored by C51 in
; the segment ?C_INITSEC.  All partial segments are combined at linker level
; to one segment.  The segment end value DB 0 is taken from this library module
; INIT.A51.
;
; Structure of the ?C_INITSEC information:
;     Info (see below) [BYTE]                      ----+  repeated
;     additional info  [BYTES depend on Info]      ----+  repeated
;     0x00             [BYTE]   end of list mark
;
;  Info has the following format:
;
;  Bit      7  6  5  4  3  2  1  0
;  Info   T  T  B  L  L  L  L  L    T=Type  B=BIGBIT  L=LENGTH
;
;  If BIGBIT is set, another LENGTH BYTE FOLLOWS.  The LENGTH
;  info of the first byte is then the HIGH part.
;
;  Typ is one of the following:
;  0  := IDATA init values;  the following bytes follow:
;        -  1 byte address
;        -  init data bytes according LENGTH specification
;
;  1  := XDATA init values;  the following bytes follow:
;        -  2 byte address (high byte first)
;        -  init data bytes according LENGTH specification
;
;  2  := PDATA init values;  the following bytes follow:
;        -  1 byte address
;        -  init data bytes according LENGTH specification
;
;  3, BIGBIT=0  := BIT init values; the followign bytes follow:
;        -  1 byte for each bit according LENGTH specification
;           this byte has the following format:
;
;           Bit    7  6  5  4  3  2  1  0
;                  I  B  B  B  B  B  B  B   I := state of the bit
;                                           B := bit address
;
;  3, BIGBIT=1  := HDATA init values;   the following bytes follow:
;        -  another LENGTH byte (since BIGBIT is always 1)
;        -  3 byte address  (MSB first)
;        -  data bytes according LENGTH specification
;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