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
图片中 VERF_3V 本应是3.0V,但实际测量只有2.74V,起初认为后面负载将电压拉低,但将电阻R20改为75R后,电压上升到2.83V,此时后边未接热电阻,电压为何始终到不了3V

网友A(2024-12-31):
TL431本身是2.5左右的

网友B:
先拆除R13和R26,然后R15改2k,R14改10k,再测VERF_3V是不是3.0V。

网友C:
取样的分压电阻太小,建议大10倍。TL431稳压只能提供很小的负载能力。

网友D:
我觉得后面所有的采样分压电阻和下拉电阻都会影响电压,3V根本不受TL431的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后面所有的采样分压电阻和下拉电阻都会影响电压,3V根本不受TL431的控制。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F:
R20用510R,R15用2K,R14用10K,431的1、2脚接10nF电容。

网友G:
看参数,R20 的电流 10mA ,  可以给 3V 电路提供8mA 的电流。就途中的参数应该够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TL431的脚位错了。 特别是SOT-23封装,TI的一种与 我们国产不同。

网友H:
参考此图,不同厂家曲线也会不同,按此图10uf的瓷片电容在偏压下刚好落在不稳定的区域,应该降低C8容量或者直接增大至47uf以上。
先先尝试去掉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C8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I:
我觉得后面所有的采样分压电阻和下拉电阻都会影响电压

网友J:
你把TL431直接当稳压二极管用了。应该把调整元件(R20)改用一个三极管,用TL431来驱动该三极管稳压。

网友J:
R20过大,取样电阻R15,R14,负载电阻R13,R16,都过小了。

网友K:
为了保持分流调节器的电压调节,TL431 阴极电流必须保持在最小值以上,大约在 0.4 安培至 0.7 安培之间。如果阴极电流低于最小值,电压调节器就会失去调节能力。当负载高于最大负载要求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J:
R20过大,取样电阻R15,R14,负载电阻R13,R16,都过小了。

不错,终于有靠谱的回答了

网友M:
低内阻钳位法分析,从5V下来经过R20电阻到R15/R14,按照正常逻辑Vref=3V,由于VREF后极接了很多的支路,这些支路电阻串并联后与(R15串R14)并联,且分压后的内阻略低于R15串R14的总阻值,所以会钳位Vref的电压值,如果想让Vref电压输出正常,需要保证后极分压电阻的阻值大于R15/R14的阻值10倍关系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参考此图,不同厂家曲线也会不同,按此图10uf的瓷片电容在偏压下刚好落在不稳定的区域,应该降低C8容量或 ...

真诚的感谢您,将10uf电容去掉后3V正常了

网友N:
感谢各位前辈的一一解答,作为初学硬件的我受益匪浅,经过各位前辈的指导进行测试,将R20减小到50R,分压电阻增大10十倍,此时电压已经到2.9V,将电容C8拆掉,电压到3.0V,总结:10uf电容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低内阻钳位法分析,从5V下来经过R20电阻到R15/R14,按照正常逻辑Vref=3V,由于VREF后极接了很多的支路,这些 ...

谢谢您的指导,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