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直流电机,功率在200-300W都行 用于钢件的打磨

楼主(2024-12-31):
请推荐一种直流24V-48V直流有刷或无刷电机,功率在200-300W都行,用于钢件的打磨,谢谢大家!

网友A:
新国标电动车无刷电机,二手的很便宜,驱动器也相当便宜,调速也很方便

网友B:
如果要手持的,那就买一个锂电角磨机或者插电的角磨机(或者直磨机),固定的就买个砂轮机配套金刚砂轮和羊毛轮抛光砂轮,就是砂轮机要固定好。毕竟现在的工具的种类已经比较完善了,安全性(这个比较重要)和可靠性都有保证。如果只是玩玩,那就买个小直流电机(类似775)装个夹头按个小砂轮,配个大一点的电源也可以满足需求,千万注意一点,安全性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