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一个合理的单片机数码管扫描和按键扫描函数,使LED能切换显示亮

楼主(2024-12-31):
使用STC8G1K17单片机驱动三位数码管,数码管中的两个段选IO口P54,P55和LED的IO口复用了,其中P54是数码管和按键和LED灯复用的一个端口,我写的数码管扫描和按键扫描函数感觉有问题,无法使LED灯能够按下按键单击切换显示亮,原理图如下,和本人写的代码,恳请各位大佬能给点建议,谢谢各位大佬 屏幕截图 2024-12-31

网友A:
不是重新打板子了吗?看起来好乱,四个按键接四个COM上面不是正好?18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重新打板子了吗?看起来好乱,四个按键接四个COM上面不是正好?18个IO

两个LED灯的管脚和数码管的管脚复用了,我想让两个灯能通过按键切换并且不影响数码管的显示,但是我写的代码会影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LED灯的管脚和数码管的管脚复用了,我想让两个灯能通过按键切换并且不影响数码管的显示,但是我写的 ...

看起来两个灯是用另外一个脚控制的啊,前边三位数码管显示是怎么弄的?

网友B:
不建议复用,加个LED驱动芯片也就两毛钱的事。

网友C:
复用也可以啊,数码管轮流扫描的时候程序上抽出一个循环间隙内,让这三个段选脚输出高电平

同时查询脚状态,如果你按下按钮就是0,不要用防抖之类的延时,再去执行就行。显示效果不会被干扰

网友D:
中断处理不要有长耗时处理,51mcu尽量不要使用浮点数变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复用也可以啊,数码管轮流扫描的时候程序上抽出一个循环间隙内,让这三个段选脚输出高电平

同时查询脚状 ...

他这是LED灯和数码管脚复用了,不是按键和数码管复用哦

网友E:
楼主可以先扫描数码管接着扫描LED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把LED灯也看成是数码管的一个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这是LED灯和数码管脚复用了,不是按键和数码管复用哦

在楼主提供的截图里面,按键也有复用的,P54和P35两个按键有串电阻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这是LED灯和数码管脚复用了,不是按键和数码管复用哦

有一个P54的IO口是数码管和LED灯和按键复用了,P54和P55是LED灯和数码管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复用,加个LED驱动芯片也就两毛钱的事。

我是抄板的,加不了驱动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两个灯是用另外一个脚控制的啊,前边三位数码管显示是怎么弄的?

是的,另一个IO口可以控制那两个LED灯,前三位是按一位一位进行扫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用也可以啊,数码管轮流扫描的时候程序上抽出一个循环间隙内,让这三个段选脚输出高电平

同时查询脚状 ...

三位段选引脚吗?不是三个位选嘛

网友:
中断处理不要有长耗时处理,51mcu尽量不要使用浮点数变量。

好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是抄板的,加不了驱动芯片呢

抄板通常是找一个成熟的样品复制,不知你这个电路抄的是否准确。怎么看都像是个不成熟的设计。按这个图制作会给编程带来很多麻烦。再者数码管限流电阻放在位驱动就是明显错误,当数码笔段少时亮度高,笔段多时亮度低,很难通过软件调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抄板通常是找一个成熟的样品复制,不知你这个电路抄的是否准确。怎么看都像是个不成熟的设计。按这个图制 ...

亮度问题可以通过分时解决
话说都抄板了,程序直接读出来复制就行了吧
其他都不用管了。
会不会这种设计就是为了增加抄板者的难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亮度问题可以通过分时解决
话说都抄板了,程序直接读出来复制就行了吧
其他都不用管了。

想读出STC8G1K17里的程序在业余条件下基本办不到。这种设计不会是为了增加抄板者的难度。因为老手设计一款DCDC数控电源不难。倒是像老师出的题,测试学生的基本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读出STC8G1K17里的程序在业余条件下基本办不到。这种设计不会是为了增加抄板者的难度。因为老手设计一 ...

有道理,还是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