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电路板用热转印还是感光好?

楼主(2025-01-01):
RT,想手工制作电路板,我看最常用的是热转印和感光,请问这两个方法哪个做出来效果好?如果选择感光法,我的打印机是激光打印机,能不能打印菲林?如果选择热转印法,我没有热转印机,有没有替代的工具?另外顺便问一下如果我想制作双面板的话应该怎么实现过孔?
谢谢

网友A:
真的很无聊?都什么时代了,居然还自己搞

网友B:
两种我都试过

感光法比较精细,而且成功率比热转印高,但需要配置显影剂和离膜剂
热转印需要激光打印机失败率比较高

激光打印机可以打印菲林

没有热转印机,可以用烫斗但有机会失败(不够热转移不成功,太热碳粉化开)
也可以用铁板烧(焊台), 成功率和烫斗差不多
网上上有低温热转移(丙酮+酒精), 我试过各种配方,但都失败

网友C:
XX创有每个月2次10*10cm以下免费的活动(1次5张),不过要用他的EDA画图;X配有每个月1次据说不限尺寸200元以内免费打样的机会(1次3张)。自己做双面板,过孔尽量用直插焊盘,或者顶层和底层对应的位置放焊盘钻孔,然后用元件脚穿过去焊接连通。

网友A:
过孔不好弄,我试过感光胶,就是丝网印刷做丝网用那种,要用快速腐蚀,用三氯化铁不太行,没等完事胶都起来了。当时用盐酸加双氧水好像是,非常快,但是要室外操作,那烟呛人很厉害。

网友D:
别自己弄了,主要是废液自己处理不了污染环境,过孔现在倒是容易了,拿针管喷锡浆,然后热风。

网友E:
简单的单面板玩玩还行,想做双面板就死了这条心吧,过孔沉铜在业余条件下根本办不到。专业PCB公司打样很便宜,甚至免费+包邮。时间等不及可以24小时加急,花不了多少钱。如果纯属挑战自我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F:
时代不同了,就不要把心思花在这上面了
20块钱,就能打三个板子了,平均不到7块,这羊毛还是可以的了
最主要的是,这对于自己的技术或者动手能力,没有半点的提升
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买了打印机,紫外线灯,感光油墨,手钻.....一堆东西,除了浪费时间和钱以外,没有半点收获

网友G:
JLC有没FPC柔性PCB的业务?有羊毛薅吗

网友H:
简单的单面板玩玩还行,想做双面板就死了这条心吧,过孔沉铜在业余条件下根本办不到。专业PCB公司打样很便宜,甚至免费+包邮。时间等不及可以24小时加急,花不了多少钱。

网友I:
10cm*10cm以下,嘉利创免费打样,1次5片,运费都不用出。

网友J:
没必要,现在都进入免费打样时代了

网友K:
看看楼主的历来发帖问一些过时的电子管,最高技术含量也就单片机扩展rom的问题

推断出楼主年龄已经不小了,基本上学不会电脑画图pcb这些软件了,手工做板是必然

大家理解一些吧

网友L(2025-03-28):
楼主想手工制作电路板,自己做就是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感光法和热转印我都做过,感光法工艺复杂,一旦哪一步失败,从头再来,周期就拖长了,相比之下,热转印成功率最高,不需要热转印机,就用电熨斗把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的PCB图烫到覆铜板上,至于怎么烫上去,总是有办法,就算转印失败,用钢丝刷把碳粉刷掉,立刻又可以重新转印,直到转印成功为止,只要多做几次,经验就有了,根本就不需要教,正所谓想做的人不用教,不想做的人根本教不会。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QN8027的调频发射模块,用洞洞板测试,觉得发射距离和音色还满意,就是接收音量偏小,就想做一个单面板,增加音量放大,最好能解决发射天线和音频输入线合二为一,然后还要再做一个可控硅触发板,用MAX6675和K型热电偶测温,控制一个500W的小电炉。
还有以前做的手机对录线做的太复杂,这次手工做板顺便做个更简单的。我的习惯是每次做板至少做两三种以上,最多的一次做了十几种电路板,这次做三种算是少的。
我还有个习惯是每种电路PCB图打印两份,万一转印失败,不用重新打印,只是这次可控硅触发板较大,A6幅面的热转印纸可控硅触发板只能打印一份,那就赌一把了,感觉我转印的成功率80%以上,万一可控硅触发板转印失败只有重新打印。
A4热转印纸裁成四份就是A6幅面,一张A4热转印纸可以打印四份A6幅面的PCB图
用电熨斗转印比较成功,三种电路都是只转印了一次,可控硅触发板转印的较差,就用记号笔修补,腐蚀不是问题。
用环保型腐蚀剂腐蚀出来是这个样子
打眼修边涂松香之后是这个样子。
QN8027的调频发射模块已经做到发射天线和音频输入线合二为一,发射距离没有明显缩短,这块板一次焊接成功。
QN8027的调频发射模块增加TDA1308放大电路之后更好用了,只是没想到放大30倍最好用。
可控硅触发板焊接调试也是一次成功。
手机对录线不急用还没有焊,如此简单的电路应该成功。
楼主问想做双面板怎么实现过孔?楼主应该问如何把过孔对齐?用双面覆铜板手工做板想把过孔对齐,难度很大,我是用两片0.8mm厚度的薄覆铜板顶层和底层各做一块,把两块薄覆铜板用热熔胶加热之后粘起来,就是一块双面板,粘之前两块板相同位置打三个眼,对齐这三个眼粘起来之后,其它眼也是对齐的,然后再打眼,过孔就用铜丝上下焊接形成过孔,只是这种过孔不能在元器件之下,有一定局限性,画图的时候要注意。
手工制作PCB板,尽量做单面,最好少做双面,我很少做双面板。
很早以前做过一个ATMEGA128控制240×128液晶显示的控制板,才焊好一半,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现在我连AVR单片机都不用了,这块双面板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大的一块,丢掉可惜,放着烦人,最终还是把有用的元件焊下来,把电路板丢掉。
过段时间还要做一小块双面板,已经画好,还没有做。
就算我用某某创EDA画出这些PCB可以免费做,我也不想去薅羊毛,浪费太大。
只要心态没有问题,愿意动手,一定有提高,不动手哪来的提高?至少手工做板画PCB,在设计规则、布通率、图片处理方面有很大提高,对动手能力以及焊接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网友M:
热转印成本低,但是成功率很低。光刻完全相反,成本高效果好。

网友N:
自己DIY单面板,或双面板是很好玩的。记得小时候我还用刀刻过。现在网上有很多DIY的感光板,也有显影液。去马家搜一搜一大把。
如要你是用硫酸纸也可以,如果想要好一点,出一张小菲林那就更好。网上也有很多出菲林的。如果都不想,发到嘉力创出PCB也很好,方便。

网友A:
我用感光胶做过,就是丝印制网那种,需要打印负片,从曝光来看,效果非常好,精细度很高,但是当时用三氯化铁腐蚀,太慢了,胶都泡掉了。最后失败了。如果当时用双氧水加盐酸应该可以。

网友O:
激光打印机可以打印菲林
没有热转印机,可以用烫斗或小电路板可用口杯开水烫但有机会失败(不够热转移不成功)多试几次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