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控制ADF4351整套资料 源程序原理图等

楼主(2025-01-01):
#include "ADF4351.h"

#define SET_L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LE
#define CLR_L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fine        SET_SCL()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CLK
#define        CLR_SCL()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5)

#define SET_DATA()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AT
#define CLR_DATA()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7)

#define SET_C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CE
#define CLR_C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u8 buf[4];

//写入32个字节
void ADF4351_Write(u32 adf_dat)
{
        u8 i;

        CLR_LE();
        for (i = 0; i < 32; i++)
        {
                if ((adf_dat & 0x80000000) == 0x80000000)
                        SET_DATA();
                else
                        CLR_DATA();
                CLR_SCL();
                SET_SCL();
                CLR_SCL();
                adf_dat <<= 1;
        }
        SET_LE();
        delay(1);
        CLR_LE();
}

void delay (int length)
{
        int i;
        i = length * 200 ;
        while (i >0)
        i--;
}

void ADF4351_Initiat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PDRF恒为0
                SET_CE();

}

//---------------------------------
//void WriteToADF4350(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buf);
//---------------------------------
//Function that writes to the ADF4350 via the SPI port.
//--------------------------------------------------------------------------------

void WriteToADF4350(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ValueToWrite = 0;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delay(1);
        CLR_SCL();
        CLR_LE();
        delay(1);

        for(i=count;i>0;i--)
         {
                 ValueToWrite = *(buf + i - 1);
                for(j=0; j<8; j++)
                {
                        if(0x80 == (ValueToWrite & 0x80))
                        {
                                SET_DATA();          //Send one to SDO pin
                        }
                        else
                        {
                                CLR_DATA();          //Send zero to SDO pin
                        }
                        delay(1);
                        SET_SCL();
                        delay(1);
                        ValueToWrite <<= 1;        //Rotate data
                        CLR_SCL();
                }
        }
        CLR_DATA();
        delay(1);
        SET_LE();
        delay(1);
        CLR_LE();
}

//---------------------------------
//void ReadFromADF4350(unsigned char count,unsigned char *buf)
//---------------------------------
//Function that reads from the ADF4350 via the SPI port.
//--------------------------------------------------------------------------------
void ReadFromADF4350(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int          iTemp = 0;
        unsigned        char          RotateData = 0;

        delay(1);
        CLR_SCL();
        CLR_LE();
        delay(1);

        for(j=count; j>0; j--)
        {
                for(i=0; i<8; i++)
                {
                        RotateData <<= 1;                //Rotate data
                        delay(1);
//                        iTemp = GP4DAT;                        //Read DATA of ADF4350
                        SET_SCL();
                        if(0x00000020 == (iTemp & 0x00000020))
                        {
                                RotateData |= 1;
                        }
                        delay(1);
                        CLR_SCL();
                }
                *(buf + j - 1)= RotateData;
        }
        delay(1);
        SET_LE();
        delay(1);
        CLR_LE();
}

void Frequency_25MHz(void)
{                      //4G输出配置
        buf[3] = 0x00;
        buf[2] = 0x58;
        buf[1] = 0x00;                                //write communication register 0x00580005 to control the progress
         buf[0] = 0x05;                                //to write Register 5 to set digital lock detector
        WriteToADF4350(4,buf);

        buf[3] = 0x00;
        buf[2] = 0x0F;        //EC                        //(DB23=1)The signal is taken from the VCO directly;(DB22-20:6H)the RF divider is 64;(DB19-12:50H)R is 80
        buf[1] = 0xA0;                                //(DB11=0)VCO powerd up;
         buf[0] = 0x24;                                //(DB5=1)RF output is enabled;(DB4-3=3H)Output power level is 5
        WriteToADF4350(4,buf);

        buf[3] = 0x00;
        buf[2] = 0x00;
        buf[1] = 0x04;                                //(DB14-3:96H)clock divider value is 150.
         buf[0] = 0xB3;
        WriteToADF4350(4,buf);

        buf[3] = 0x01;
        buf[2] = 0x00;                                //(DB6=1)set PD polarity is positive;(DB7=1)LDP is 6nS;
        buf[1] = 0x8E;                                //(DB8=0)enable fractional-N digital lock detect;
         buf[0] = 0x42;                                //(DB12-9:7H)set Icp 2.50 mA;
        WriteToADF4350(4,buf);                //(DB23-14:1H)R counter is 1

        buf[3] = 0x08;
        buf[2] = 0x00;
        buf[1] = 0x80;                           //(DB14-3:6H)MOD counter is 6;
         buf[0] = 0x11;                           //(DB26-15:6H)PHASE word is 1,neither the phase resync
        WriteToADF4350(4,buf);           //nor the spurious optimization functions are being used
                                                           //(DB27=1)prescaler value is 8/9

        buf[3] = 0x00;
        buf[2] = 0x28;
        buf[1] = 0x00;
         buf[0] = 0x00;                                //(DB14-3:0H)FRAC value is 0;
        WriteToADF4350(4,buf);                //(DB30-15:140H)INT value is 320;

////25MHz
//        buf[3] = 0x00;
//        buf[2] = 0x58;
//        buf[1] = 0x00;
//         buf[0] = 0x05;
//        WriteToADF4350(4,buf);

//        buf[3] = 0x00;
//        buf[2] = 0x8C;
//        buf[1] = 0x80;
//         buf[0] = 0x3C;
//        WriteToADF4350(4,buf);

//        buf[3] = 0x00;
//        buf[2] = 0x00;
//        buf[1] = 0x04;
//         buf[0] = 0xB3;
//        WriteToADF4350(4,buf);

//        buf[3] = 0x00;
//        buf[2] = 0x00;
//        buf[1] = 0x4E;
//         buf[0] = 0x42;
//        WriteToADF4350(4,buf);

//        buf[3] = 0x08;
//        buf[2] = 0x00;
//        buf[1] = 0x80;
//         buf[0] = 0x11;
//        WriteToADF4350(4,buf);

//        buf[3] = 0x00;
//        buf[2] = 0x50;
//        buf[1] = 0x00;
//         buf[0] = 0x00;
//        WriteToADF4350(4,buf);

}

        /*-------------------------------------200MHz---------------------------------------------
        Reference frequency: 20MHz;Output frequency: 200MHz;VCO frequency: 3200MHz;Prescaler: 8/9;
        RF divider: 16;VCO channel spacing frequency: 200KHz;PFD frequency: 10MHz;
        INT: 320;FRAC: 0;MOD: 100;R: 1;Lock Clk Div: 6; bank clk div: 200; Phase: 1
        ----------------------------------------------------------------------------------------*/
        /*RFout = [INT + (FRAC/MOD)] * (Fpfd/RF Divider)*/
        /*Fpfd = REFIN * [(1 + D)/(R * (1 + T))]*/
        /*Fvco = RF divider * Output frequency   2.2G-4.4G*/

void ADF_SetFre(void){

        u32 adf_data;
        u16 adf_R=1;                //RF参考分频系数
  u8 adf_D=0;                //RF REFin倍频器位(0 or 1)
  u8 adf_T=0;                //参考二分频位,产生占空比50%,减少周跳
  u16 adf_Locktime=160;
  u16 adf_MOD=1;
  u16 adf_INT=256;
  u16 adf_FARC=0;
  u16 adf_PHASE=1;
//  u8 pinduan;

        CLR_SCL();
        CLR_LE();

        //配置寄存器5
        adf_data = 0x00580000;        //数字锁存   LD引脚的工作方式为数字锁存   D23 D22=01
        adf_data =adf_data | ADF_R5;
        ADF4351_Write(adf_data);

        //配置寄存器4
        adf_data = 0x00800038;
        /*(DB23=1)The signal is taken from the VCO directly,信号直接从VCO获得
        可修改RF divider, R的值(DB22-20)the RF divider is 16;
        (DB11=0)VCO powerd up;        辅助RF输出禁用; 频段选择时钟,分频至125k, 分频值160*/
        adf_data = adf_data | (RF_div32 << 20);                //RF divider is 16
        adf_data = adf_data | (160 << 12);                //频段选择时钟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R4;        //(DB5=1)RF output is enabled;(DB4-3=3H)Output power level is 5dBm
        ADF4351_Write(adf_data);

        //配置寄存器3
        adf_data = 0x00848000;
        /*选择高频段(D23=1), APB6ns(D22=0,=建议小数分频使用),,(D21=0,小数分频使用) 使能CSR(D18=1),(D16 D15=01)快速锁定
        可修改clock divider value的值*/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Locktime << 3);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R3;
        ADF4351_Write(adf_data);

        //配置寄存器2
        adf_data = 0x61002040;
        //低杂散输出, 禁用参考倍频, 二分频触发器使能(减少周跳必须)
        //使能双缓冲器, 设置电荷磅电流0.31, 小数N分频(40), 设置R分频器的值为1
        //设置鉴相器的极性, (DB6)同向滤波器1,反向滤波器0,这里用同向滤波器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D << 25);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T << 24);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R << 14);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R2;
        ADF4351_Write(adf_data);

        //配置寄存器1
        adf_data = 0x01008000;
        //禁用相位调整,预分频器的值为8/9
  //相位字为1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PHASE << 15);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MOD << 3);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R1;
        ADF4351_Write(adf_data);

        //配置寄存器0
        adf_data = 0x00000000;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INT << 15);
        adf_data = adf_data | (adf_FARC << 3);
        adf_data= adf_data | ADF_R0;
        ADF4351_Write(adf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