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简易示波器程序

楼主(2025-01-02):
电压0-3.3V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d.h"

#define OLED_WIDTH 128
#define OLED_HEIGHT 64
#define WAVE_SAMPLES 64 // 波形采样点数
#define WAVE_OFFSET 17 // 波形在Y轴上的偏移量
#define VOLTAGE_RANGE 3.3 // 电压范围
#define VOLTAGE_STEP 0.1  // 电压步长
#define VOLTAGE_TO_PIXEL_SCALE 14 // 电压到像素的缩放比例

int16_t wave_buffer[WAVE_SAMPLES]; // 波形缓冲区
uint16_t wave_index = 0; // 波形缓冲区索引

int16_t x,y;
double radian;
double voltage; //电压值
double phase_angle; // 相位角,范围是0到2π

double voltage_increment = VOLTAGE_STEP; // 电压增量
double sample_rate = (double)OLED_WIDTH / WAVE_SAMPLES; // 采样率

uint16_t ADValue;

#define NUM_PERIODS 10 // 要计算平均频率的周期数
double period_times[NUM_PERIODS]; // 存储周期时间间隔的数组
int period_index = 0; // 当前周期时间间隔的索引

void PWM_Init(void);
void Servo_SetAngle(float Angle);
void PWM_SetCompare2(uint16_t Compare);
void Timer3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void OLED_DrawWave()
{
        int16_t x_current;
        int16_t y_current;
        int16_t x_end = 0; // 波形结束X坐标(屏幕最左侧)
        int16_t y_prev = WAVE_OFFSET; // 上一个点的Y坐标

    // 绘制波形线
    for (int i = 0; i < WAVE_SAMPLES; i++)
    {
         x_current= (OLED_WIDTH - 1) - (i * (OLED_WIDTH - 1) / (WAVE_SAMPLES - 1))/1; // 当前点的X坐标
         y_current= wave_buffer[(wave_index + i) % WAVE_SAMPLES]; // 当前点的Y坐标(循环缓冲区)

        // 如果当前点不是第一个点,则绘制线段
        if (i > 0)
        {
           OLED_DrawLine(x_end, y_prev, x_current, y_current);
        }

        x_end = x_current; // 更新结束X坐标
        y_prev = y_current; // 更新上一个点的Y坐标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double frequency_sum = 0.0;
  OLED_Init();
        AD_Config();
        PWM_Init();
        Timer3_init(10000,7200);
        while(1)
        {
                i++;
                PWM_SetCompare2(i);
                ADValue = AD_GetValue();
    voltage = (float)ADValue / 4095 * VOLTAGE_RANGE;
                OLED_ClearArea(0, 0, OLED_WIDTH, OLED_HEIGHT);
                OLED_ShowFloatNum(70,0,voltage,2,2,OLED_6X8);

//                OLED_ShowFloatNum(0,0,average_frequency,2,5,OLED_6X8);

                // 将新的电压值添加到波形缓冲区,并更新索引
                wave_buffer[wave_index] = (int16_t)(voltage * VOLTAGE_TO_PIXEL_SCALE + WAVE_OFFSET);
                wave_index = (wave_index +1) % WAVE_SAMPLES; // 循环缓冲区
                OLED_DrawWave(); // 绘制波形

                OLED_Update(); // 将数据更新到OLED
        }
}

//int main(void)
//{
//        OLED_Init();
//        AD_Config();
//        PWM_Init();
//        while (1)
//        {
//                OLED_ClearArea(0,0,128,64);
////                // 将电压值线性映射到相位角上
////    phase_angle = voltage * (2 * 3.14 / 3.3); // 3.3是电压范围的最大值
////                for(x=0;x<128;x++)
////                {
////                  radian=(double)x*(2*3.14/128)+phase_angle;
////                        y=(int16_t)(voltage*10*sin(radian)+32);
////                         OLED_DrawPoint(x, y);
////                        // 确保y坐标在OLED屏幕范围内
////        if (y < 0) y = 0;
////        if (y >= 64) y = 64 - 1;
////                }
////                voltage+=0.1;
////                if(voltage>3.3)
////                {
////                  voltage-=0.1;
////                }
////                if (phase_angle >= 2 * 3.14) {
////            phase_angle -= 2 * 3.14; }
//
//                OLED_ShowFloatNum(20,0,voltage,1,2,OLED_8X16);
//
//                ADValue = AD_GetValue();
//                voltage = (float)ADValue / 4095 * 3.3;
//                // 根据voltage值计算波形数据点
//                for (int i = 0; i < WAVE_SAMPLES; i++)
//                {
//                                double position = (double)i / (WAVE_SAMPLES - 1); // 当前位置(0到1之间)
//                                double normalized_voltage = voltage / VOLTAGE_RANGE; // 归一化电压值
//                                double wave_height = (sin(12 * 3.14 * position) + 1) / 2 * normalized_voltage * (OLED_HEIGHT - 2 * WAVE_OFFSET); // 计算波形高度
//                                wave_buffer[i] = (int16_t)(WAVE_OFFSET + wave_height+10); // 转换为整数并加上偏移量
//                }
//        // 绘制波形到OLED屏幕
//                for (int i = 0; i < WAVE_SAMPLES - 1; i++)
//                {
//                                OLED_DrawLine(i * sample_rate, wave_buffer[i], (i + 1) * sample_rate, wave_buffer[i + 1]);
//                }
////                // 更新voltage值
////                voltage += voltage_increment;
////                if (voltage > VOLTAGE_RANGE)
////                {
////                                voltage = VOLTAGE_RANGE;
////                                voltage_increment = -VOLTAGE_STEP; // 开始减小voltage值
////                }
////                else if (voltage < 0.0)
////                {
////                                voltage = 0.0;
////                                voltage_increment = VOLTAGE_STEP; // 开始增大voltage值
////                }
//                OLED_Update();//将数据更新到oled
//                Delay_ms(500);
//        }
//}

void PWM_Init(void)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4000-1;                //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                //CCR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使能PWM波对外设的输出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TIM_TRGOSource_OC2Ref);//选择TIM2上升沿作为ADC触发源
        TIM_Cmd(TIM2, ENABLE);

}

void Timer3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3_TimeBaseInitStruct={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0x00);//使用外部时钟,关闭外部触发TIM预分频器,上升沿激活,关闭外部触发过滤器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使用内部时钟

         //f=72000/10000/7200=0.001
         TIM3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时钟分频1
         TIM3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3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arr;//负载重装值
         TIM3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psc ;//预分频值
         TIM3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0 ;//关闭重复计数(高级定时器才有)
        TIM_TimeBaseInit(TIM3,&TIM3_TimeBaseInitStruct);

         TIM_ClearFlag(TIM3,TIM_FLAG_Update);//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避免初始化完就进入中断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使能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TIM3_InitStruct={0};
         NVIC_TIM3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中断通道
         NVIC_TIM3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TIM3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抢占优先级
         NVIC_TIM3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NVIC_TIM3_InitStruct);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PWM_SetCompare2(uint16_t Compare)
{
        TIM_SetCompare2(TIM2, Compare);
}

void Servo_SetAngle(float Angle)
{
        PWM_SetCompare2(Angle / 180 * 2000 + 500);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B:
大将之才,可以完善一下的。

网友C:
STM32F103C6T6能用吗?没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