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RI一直不置一

楼主(2025-01-03):
void UART0_Init(void)
{
    EA_Disable(); // 关闭总中断,防止在配置过程中意外触发

        T2MOD |= 0x91;//1001 0001//Fosc 2分频
        TCLK=1;
        RCAP2H = BAUD_RATE_RCAP2H;
        RCAP2L = BAUD_RATE_RCAP2L;
    PCON |= PWR_SMOD;
//        SCON = 0x50; // 模式1,8位UART,REN=1
        // 模式1,8位UART
        SM0=0;
        SM1=1;
        SM2=0;
        //初始化接收
        REN=1;
//        RI=0;

        TR2 = 1;

    ES = 1;// 启用UART0中断
    EA_Enable();// 开启总中断

}
u8 i;
void main(void)
{
    WDTC = 0x00;
    CPUM = 0x02;
    XSFR = XSFR_Enable;
    // 配置P0, P1, P2为输出
    P0M = 0xFF;
    P1M = 0xBF;
    P2M = 0xFF;
    // 配置P0, P1, P2上拉电阻
    P0PH = 0xFF;
    P1PH = 0xBF;
    P2PH = 0xFF;
    // 初始化UART0
    UART0_Init();

    while (1)
    {
                sendChar(ReceiveCount);
        for (i = 0; i < 255; i++);
    }
}

// UAR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ReceiveCount++;
                RI = 0 ;
//                ReceiveData[ReceiveCount++] = SBUF;
//                if(ReceiveCount>=8){
//                        ReceiveCount=0;
//                }
        }
        else if (TI)
    {
        TI = 0; //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SendCompleteFlag = 1;
    }
}

发送正常,但是接收位RI一直是0,程序有问题嘛?有没有佬解答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没有接收到东西?

网友B:
你的 RCLK = 1;  呢?
接收 都没时钟,RI 怎么可能会 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