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遇到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5-01-03):
1.AD19原理图查找相似对象参数选择,一次性修改位号、规格参数的字体大小

2.project怎么在PCB Library页面的子目录里面?拖动的话又都乱套了,看起来乱七八糟

3.按L出来颜色设置界面在左边,拖动的话又都乱套了,看起来乱七八糟

4.给测试点椭圆焊盘增加椭圆的丝印轮廓,怎么添加

5.这个报错的提示 在哪里更改颜色呢?

6.重新定义板框DSD老是报错,是哪里的问题

7.怎么设置网格才能在缩小的时候让铺铜看起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行行线
project怎么在PCB
这个报错的提示 在哪里更改颜色呢?.png

网友A:
我用AD10的,可能帮不了你了。

网友A:
焊盘是这样的?
外形还是要用机械层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是这样的?
外形还是要用机械层比较好的。

对 就是想要实现这个效果  请问你的丝印是怎么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想要实现这个效果  请问你的丝印是怎么画的

用鼠标啊,先选定字符层,按P+L,鼠标画两个线,按鼠标右键一下,再按P+E,画弧,左键单击选定画好的弧,拖动中间的点,到合适的形状就OK了。
可以在PCB里面,也可以在库里面弄,弄好了放PCB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想要实现这个效果  请问你的丝印是怎么画的

依你的焊盘大小画,搜易挤。。。
比如50*80:
焊盘中心画个50+10(外扩SIZE)的圆,设为起点90度,络点270度,得到一个左半圆,左移(80-50)/2,左弧就到位了,以焊盘中心为基点镜像复制到右边,右弧也有了。两弧之间画上下两条直线,上下边也有了。。